输出功率相同,使用变压器相同,钳位二极管温升不同

楼主(2010-12-14):
一个5V6A,另一个是3.3V10A,功率相同,可是钳位二极管的温升不一样,3.3V的超过40°温升。
领导问为什么?

初级匝数53匝,次级3匝铜皮。

1.  3.3V10A的初级峰值电流大,因为变压器相同,所以3.3V的反射电压Vor小,那么占空比变小,所以要提供相同的能量,那么初级峰值电流就比5V的大。漏感的能量=0.5*初级漏感量*Ipk^2,所以3.3V的漏感能量变大

2.要减小漏感,我减小气隙,希望减小漏感,可是EE30的磁芯对此没有反应,我减小了气隙,测出的初级漏感还是一样?为什么?

3.减少初级匝数也可以减小漏感,不知这个行不?

网友A:
1,正确;
2,漏感与气隙无关,就算你把磁芯拿掉,只测空芯线圈的漏感,那也基本不变的;
3,不行,这样会饱合

网友A:
补充,对于第1问,可判断变压器处于连续模式

楼主:
补充,对于第1问,可判断变压器处于连续模式
引用 网友A:

连续方式有影响吗?

网友A:
没影响,功率管损耗会下降,变压器损耗会上升,综合下来总效率变化不大。

楼主(2011-01-21):
没影响,功率管损耗会下降,变压器损耗会上升,综合下来总效率变化不大。
引用 网友A:

因为提供相同的能量,连续方式的初级电流尖峰小,而非连续的初级电流尖峰大,所以钳位二极管在连续方式时,负担轻一点.

网友A:
非连续的是零电流开通,开通过程的损耗基本为零,各有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