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隆单片机的请进-EMP78

楼主(2010-12-14):
最近公司要用义隆单片机的片子,而且有一个E8-ICE的仿真器, 但是我的电脑没有打印机接口啊, 而且也没有目标板子, 这个目标板可以自己做一个吧,还是要买啊,有用过的朋友或也正在学习的朋友一起进来交流交流。
QQ:1428563001

楼主:
还有据说义隆的片子大部分都不能支持C语言呢, 汇编的话就不怎么熟悉,以前用过AVR的单片机,那个用C觉得蛮好的, 就是贵有容易断货。

网友A:
义隆自己开发的C编译器,仪隆早几年的片子是仿PIC的,现在的不清楚
你这个是并口的仿真器(不知道现在有USB口的仿真器没),需要台式机(注意有些台式机的并口未引出)或者早期的笔记本(如T42)

目标板就是你们的产品用的板子,当然得做了

如果是为了评估仪隆片子,那就买开发板或者申请评估板了

楼主:
多谢指点,这个并口的仿真器应该不支持C的吧?

网友A:
那你的看他们的平台支持不支持了,与仿真器无关,没用过仪隆的仿真器

网友B:
我手头上这个仿真器也是并口的,我电脑也没并口,我买了一个PCI转接卡,现在可以用了
目标板:就是你实际应用电路,等于单片机的外接电路
比如说你想用单片机做一个按键控制LED灯,那你就需要在一个PCB板上焊接一个14PIN的IC座(接仿真器头),然后在焊接一个LED灯跟按键。

楼主:
多谢7楼的回复, 仿真器里面的单片机是可以无限次数多写吧?  你用的是汇编还是C 啊?

楼主:
他们说义隆单片机是PIC的核或访PIC , PIC 和51的核到底区别在哪里呢?

网友B:
义隆单片机我一直用汇编写,仿真器应该是可以很多擦写的,PIC的核跟51核的区别
1:指令集不一样(一个是哈佛结构,一个是冯*诺依曼结构)
2:端口结构不一样
3:内部附加功能比较多
4:PIC很多都是OTP的

楼主:
thanks :  haiping0823 .
今天跟个用义隆的聊了会 , 知道了一些 , 仿真器里面有个可多次擦写的FLASH, 那个仿真器也可以仿真C语言的程序。用义隆和松翰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便宜,大部分是汇编,C一般写不下的, 我大学学的是51,而且是汇编的一些基本 , 现在想再买一个51的学习板子 。

楼主:
如果我用51的核 , 相关的比较流行的MCU品牌都哪些比较好啊

网友B:
以前是用华邦的后面用STC现在很少接触51了

楼主:
以前是用华邦的后面用STC现在很少接触51了
引用 网友B:

那现在你用什么单片机了?

我搞过一段时间Mega16 ,感觉挺好的,但是贵,交货期又长 , 公司不喜欢用, 义隆的那个老仿真器,太老了,不爱去搞 , 想买块STC单片机的学习板, 弄一下STC 51的, 不知道这款性价比和应用程度上怎么样, 片子本身带AD不? 比义隆的如何?

网友B:
用义隆的...

网友C(2014-01-08):
[b]大家好,请问义隆单片机有只带AD的哪些芯片啊,还有义隆的汇编程序指令通用的吗,是不是跟51系列的汇编差不多,但51系列的用的挺少的,本人想学习义隆单片机,但找不到好的学习资料和方法,谢谢大家

网友D(2014-04-06):
各位大侠 就没有人开发一款义隆的开发板吗

网友E:
改用松翰的吧可以为你免费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