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耦电路中的电阻和电容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0-12-14):
电路如图:
请教高手,此电路中的R1作用是什么?我感觉R1应该取消掉
C1和C2的作用是不是去耦?
说的对不对,请高手指点

ACDSee 打印任务.pdf

网友A:
re LZ:

R1的作用是在“开关”断开后可靠“落地”(下拉作用),以防止被干扰。那几个电容起着一定的滤波作用。

网友B:
以后应该直接将图贴出,便于大家看。

网友C:
详细可参考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10591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