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电路不正常

楼主(2010-12-14):
  我采用Max887作DC降压电路,采用4节5号电池或者USB的电源供电,设计输出3.3V,电路中存在一部分电路需要200mA的启动电流,在上电时,max887输出就没有超过1V,如果去掉电流大的部分,就能正常启动,按照Max887的资料说,提供800mA都没有问题,可是才200mA就不工作了,大家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网友A:
看看你的负载输入端是否有大电容。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你的电池用旧了。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换了一个max887,可以正常工作。看来芯片还是要从正规代理来买。不过观察电流从20mA到200mA时瞬间有个1V左右的下冲,对于这种现象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B:
电池的放电流也是有限制滴.

网友C:
20mA时,输出电压也是3。3V  ?如是,试着在输出口并个电容看看,以缓解下冲量。

网友B:
用电池纯直流只需要很小的电容即可.

网友D:
电容的大小,视你需要的瞬态电流的电量及该放电电电量引起的端电压下跌幅度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