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117的压降问题

楼主(2010-12-14):
我电路里采用了TC2117,管脚兼容LM1117,按照datasheet上说,压降只有0.6V,可是我采用3节电池供电,电压在4.2V,设计负载只有100mA,上电后电池电压降到3.9V,而输出却只有2.7V,压降没有达到资料上的0.6V,我输出和输入均采用100uF电容。

网友A:
你可以断开负载再测量下

网友B:
电源的电压都降下去了,负载也许有问题

楼主:
我是搭的试验电流,输入一个100uF电容,输出100uF电容,再加上TC2117,输出接加一个68欧姆的电阻,没有其他电路了。

网友C:
去掉负载后测试电压是否能恢复正常?

网友D:
lm1117的压降应该不会有0.6V那么低,尤其是输出一定电流的时候

网友E:
很多的 “山寨”芯片的性能都跟资料的要求有较大差异的。
上次发现个 ams1117, 用 12V 输入,输出电压超高, 单片机都玩完!

网友F:
嗯,买进口的试试看

网友G:
Fixed Low Dropout Positive Regulator
建议先把这几个字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