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芯片

楼主(2010-12-14):
很多DC芯片都宣称可以输出很大电流比如500mA以上,可是接上电池供电后,负载哪怕是只有200mA,不管升压的,还是降压的,输出电压都很比设定的值要低很多,可以说DC就不工作,这是为什么?难道是应用的问题?

网友A:
标称的数值,很多都是在很好的条件下测试出来的,比如有良好散热等。
楼主首先要排除自己电路的问题。

网友B:
一般资料上的标称值都是可以做到的,只是可能需要考虑一些应用条件.

网友C:
电池供电?用别的供电是否会出现此情况?

网友D:
1,借用maychang一句话:你的电池没电了,或是内阻太大;
2,用了色环电感;
3,用的全是双极型工艺的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