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0-12-15):
请问大家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TIP122和12V稳压管的作用是什么?
Vm的输入范围多少?
谢谢

网友A:
Vm的输入范围大约为7-21。4V,不在这个范围q1都会截止,7805不工作。

网友B:
其实Q1也是一个稳压电路。即电路通过Q1稳压得到12V的电压,此电压再供给7805而已。

网友C:
Q1D2构成最普通的线性稳压电路,其输出电压约为11.3V。
当输入电压较低时(低于12V),Q1D2并不能稳压。实际上,当Q1管压降小到R20不足以供给Q1基极电流时就“稳不住”了。

网友D:
用两级稳压的目的主要是分担功率,否则7805可能会比较热(具体要看输出电流),同时也是输入电压范围的一个门槛。

楼主:
明白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