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计算器

楼主(2010-12-15):
网上的关于MC34063的自动计算的那个网页 可信度怎样 因为手头上器件不全 暂时没法做实验 而且我用仿真软件仿真 反应太慢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不太放心 左边方框的数据是我自己加的 工作频率我是参考datasheet的典型值33khz 发个图大家帮我看看 先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电压转成负电压

网友A:
计算没错,实际输出,嘿嘿,俺只相信面包板上的实样,哈哈,动手吧,那玩艺只能参考一下大概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主要还是我对电路没有完全理解,对其中的元器件的作用没理解透彻。这里面电感是存储能量用的,请问电感值偏大和偏小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电感导通时储能,截止时反电势通过二极管对电容充电.
电感的Q值越大,反电势越高,通常为几~几十倍Vcc,电感值对反电势不是很敏感.线径粗点,Q值↑.
R1为输出采样,R1,R2分压后与1.25V基准比较,进行反馈控制.

网友B:
那个工具默认的是正电压,实际计算值还是可以参考滴.

网友C:
可以参考电路,电感值可以有点变化。最好能先搭个面包板

网友D:
这个计算器还是蛮准的,但需要根据实际对一些参数稍微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