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输入的漏电流是否会变化

楼主(2010-12-15):
ADC输入的电容会影响精度,所以需要每次开机都校正
ADC输入有+-1uA的漏电流,请问这个漏电流是否会每次开机或温度漂移而发生较大变化?假定每次开机后采集的频率都一样,输入信号为1个恒定电压,输入信号输出阻抗不变(约5k)。

楼主:
没有大侠知道么?还是我问的问题有错误的地方?

网友A:
你在问什么产品?

楼主:
stm32F103VE

网友A:
哪里说的?

楼主:
我在datasheet上看到的这个图,图中写了IL=+/-1uA。
我想知道这个IL产生的原因,并且它是否会随温度和采样频率发生较大变化?如果有较大变化,将会导致外接输入阻抗较大时,即使降低采样频率,也会产生不可预知的误差。它的大致的规律是什么?除了加运放缓冲,是否有别的方法消除它的影响?

楼主:
没有消息么?

楼主(2011-07-21):
有没有人知道啊!
同一个IO口的漏电流是否会随温度发生较大变化啊?

网友A:
这个漏电流肯定是所有芯片内部电路的漏电所综合产生的结果,所以很难精确地建立一个模型去给出它随温度和采样频率发生变化的规律。

我不懂半导体的工艺,也没有经验去预测它会如何随温度和采样频率变化,或没有变化。

ST的手册上已经给出了ADC模块最大的误差范围,这个误差范围已经把这个漏电流的影响考虑了进去。你可以尝试消除这个漏电流的影响,达到更小的误差范围。

网友B(2013-03-08):
用运放很麻烦啊!简单的电阻分压,然后采用阻容滤波,效果会差多少?

网友C(2015-01-15):
引用 网友A:
这个漏电流肯定是所有芯片内部电路的漏电所综合产生的结果,所以很难精确地建立一个模型去给出它随温度和采 ...

你可以尝试消除这个漏电流的影响,达到更小的误差范围------版主问一下啊,你说消除漏电流的影响,那么如何消除呢????可以给几个建议吗??给我点提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