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24894一批按键中有几个不对劲。

楼主(2010-12-15):
我的cy8c24894一共有28个按键,现在发现有三个按键表象不一样。
1、此按键的CSD_waSnsResult始终处于衰减状态,当触摸按键的时候,CSD_waSnsResult参数可以立即反应向上,但是随即又开始衰减。放开按键的时候,衰减到一定的时候,有自动的反弹,然后再接着衰减。
2、此按键的CSD_waSnsResult和CSD_waSnsDiff的值完全相等,CSD_waSnsResult从1870变到1958当触摸动作发生的时候,CSD_waSnsDiff也从1870变到1958当触摸动作发生的时候,通常CSD_waSnsDiff是从0开始的。
3、此按键当触摸动作发生的时候,仅仅只有几个数值的变化(从485变到488当触摸动作发生的时候。)
以上动作都是在disable autoreset的状态下进行的。访问参数的时候,都是利用索引号的方式访问的,应该不会出现访问出错的情况。
由哪位高手请指导一下思路!谢谢先!

楼主:
早上又来测试,发现昨天的三个按键又正常了。
接着测试其他本来正常的按键,结果有的又不正常了。
然后,重新上电,发现也不行。
然后,重新编译下载,发现很多按键刚开始还正常,紧接着就都为0了。
再然后,改变sensor autoreset为enable,情况依然没有变化。

楼主:
不正常的电路板放置一天后,今天下午再测试,又恢复正常了。
不过之前发现的几个有问题的按键依然有问题。
明天代理商来希望有个满意的答案。

网友A(2014-04-15):
楼主,请问你现在有在用:CY8C24894吗?

网友B(2014-06-1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