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申明枚举类型为全局变量

楼主(2010-12-15):
2个.c文件都需要用到该枚举变量,所以希望在头文件中申明该枚举变量。比如申明一个枚举变量 enum {a,b,c,}cc。我在头文件中申明 extern enum {a,b,c,}cc; 然后在一个.c文件中初始化cc=a; 但是这样keil编译时会出现cc 重定义这样的警告。不知道大家是如何申明枚举变量为全局变量的??谢谢大家

网友A:
re LZ:

变量别放在头文件里。由于头文件可能被多模快引用,就可能出现重复定义。

作为全局变量,在一个模快中定义一次,而在其他模快中用“extern”说明之。

按LZ情形,应该出现的是“未定义”的错误,因为“extern”不提供实质意义上的变量物理空间的分配。

解决的方法是:

头文件中放置

enum abc {a,b,c};

C文件中放置

enum abc cc; // 在某一主模块中

extern enum abc cc; // 在其他模块中

这样,就可以对cc进行操作了,如:

cc = c;

楼主:
谢谢HWM老师。照着您的方法,问题解决了。

网友B:
请教一下 如何对枚举变量的类型进行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C: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如TpyeData temp

temp =( TpyeData)a;
TpyeData 为你所需的数据类型

网友D:
typedef enum{
     boy,
     girl,
     man,
     woman,
     oldman,
}family;

#ifdef __GLOBAL__
#define  _EXT_
#else
#define   _EXT_ extern
#endif

_EXT_   family  Yours;
......

网友E:
10楼的是正解,用typedef才是王道。

网友F:
总是有些人有这个坏毛病,在头文件中声明变量,不知道都跟哪儿学的,俺遇见过好几个了

网友G:
这里的氛围我很喜欢!

网友H:
c文件定义,h文件说明,使用加extern

网友I:
10楼的很规范很标准

网友J:
总是有些人有这个坏毛病,在头文件中声明变量,不知道都跟哪儿学的,俺遇见过好几个了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能在头文件里面声明变量啊。
我一直都是在C文件中定义变量,然后在相应头文件中把变量做extern的声明啊!就像函数一样。函数的实体在C文件中,然后在头文件中把函数做extern的声明。这样难道错了吗?

网友D:
使用全局变量是为不得已,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哪一个RTOS设计无全局变量。既然你在A文件里定义了变量,B文件里使用extern,还不如干脆头文件里一次搞定来得痛快。

网友K(2011-01-17):
同意18楼,我也是这么做的,我看过新华龙给的例程,全都是这样写的,不知道13楼的大师的格式是啥样的

网友L:
10楼正解,偶都是这么用的;P

网友M:
奉劝各位一句,能够不用全局变量就一定不要用全局变量。如果实在需要用全局变量也只在本文件内使用,也就是说定义的时候用static修饰,其他文件需要访问可以定义get/set之类的函数。除非是在对性能要求非常苛刻的情况下,不要直接访问其他文件的全局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