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pcb导出网络表时出现如下错误

楼主(2010-12-15):
从pcb导出网络表时出现如下错误,敢问大侠是为什么?

网友A:
从pcb导出原理图? 能吗?

楼主:
打错了,是网络表。在导出网络表是出现此问题

网友B:
99似乎没有从PCB板导出网络表的功能

网友C:
好像只有从原理图导出网络表的

网友D:
你可以先从PCB更新原理图,然后从原理图导出网络表啊。不过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都有pcb了,还网络表干什么?

楼主(2011-01-24):
为了检查pcb,自己想错了,谢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