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04如何检测大于5V的电压!

楼主(2010-12-15):
(无正文)

网友A:
两电阻分压,测几百V都可以

网友B(2011-04-12):
这个片子是0-5V模拟输入,给它输入10V的电压,器件没挂是奇迹。以前用过MICROCHIP的ADC,超过手册的要求,立即就挂了。

网友C(2012-04-25):
是不是在采集电压的输入端并一个电阻用来分压

网友C:
AD_shuju=ADconver();//ad读数据
dianya=AD_shuju/255*10;
    U=(int)dianya;
    V=(dianya-U)*100;//个位
    shi=V%10;//小数的十分位
   bai=V%10;//小数的百分位

网友C:
软件这么处理怎么不对啊,求高手指教

网友D:
单纯的简单分压还不够吧,万一分压也超过5V不是也会烧吗,还得再加些保护措施吧。

网友C:
采集后软件按照上面的处理怎么不对啊

网友E:
这个算法要具体看AD的资料
问题是你确定当你输入为5v的时候你的芯片AD结果为256?
万一是250呢?

网友A:
使用传说中的电阻分压

网友F:
前面加个电压跟随器,假如过来最大是20V,输出串接俩个电阻(要精密电阻器),俩个比例为1:3,接地。从俩个电阻中间抽出来当AD的输入!

网友G(2012-06-27):
回复 网友C:

dianya=AD_shuju/255*10;
先除很可能使结果为0,C语言整数除法没有小数,假设是8位ADC,那么结果99%是0,只有当采回的A/D值为255时才为10...所以先做乘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