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能够通过FPC/FFC排线连接吗?

楼主(2010-12-15):
两块板子需要通过PCI-E连接。由于结构原因,想用普通的FPC线连接(距离很短,20CM)。没有实际这么做过,有哪位实际做过的能够指点一下吗?

网友A:
基本没戏
至少要用双绞线

楼主:
在网上看到有用排线做的软转接的。

网友B:
如果为了便宜,可以考虑使用SATA, eSATA电缆、连接器,这种电缆传输3Gbps的信号是没有问题的;
普通的FPC就不用想了。

楼主(2011-03-31):
今天看到有人用HDMI的线,看了看好像行。

网友A:
可以考虑软板连接
软板要做阻抗哦

网友C:
真的是PCI-E信号,还是只是借了PCI-E形状的connector。一般的板子无缘无故不会做成PCI-E接口的,我猜你其中一块板子是类似于无线网卡之类的东西。这种东西用FPC肯定没问题,用飞线我也搞过。

不过有一个疑问,既然你能用PCI-E接口来插了,为什么还需要用20cm长的FPC,短一点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