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市电的电线作为通信线

楼主(2010-12-15):
今天见到一款开关,用电线作为通信线,达到相互控制,请问个位对这方面有没有了解,原理是怎么样的?

网友A:
用市电线还能上网了
自己google下电力猫
电力载波,不神秘

网友B:
电力线载波通讯,利用数百KHz或更高频率的高频信号在电力线上传输来实现通讯。

网友C:
物联网貌似就是这个概念.

网友B:
楼上说的不对,物联网并未基于特定的数据交互载体,一切类型的信道都可能用到,远非电力线载波。

楼主:
这种方式传输,稳不稳定呢?毕竟市电的杂波很多

网友B:
可靠性跟设计和方案相关,目前的主流技术在短距内没问题。

网友D:
电力载波通信而已
应用的地方很多

网友E:
如果阻容降压设备较多,是不是“吃”信号较厉害呢?

网友B:
阻容降压系统不会吸收载波信号,噪声才是大敌。

网友E: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呢?
阻容降压对于50Hz来说是依靠容抗来限流的,但对于高频来说,这个容抗就太小了,这时的信号就全加在限流电阻上了,而这电阻通常是几十欧吧,多些阻容应用,这高频信号不是全吸收了?

网友B:
楼上把器件当成理想的了,要考虑分布参数的影响,实际上劣质开关电源、可控硅调相系统对电力线载波通讯的影响要大的多,旁路对一户内短距离的影响反而很小。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您所言极是,我只是看成理想了,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F:
载波信号跨电表和变压器是个问题啊

网友B:
跨电表不是问题,跨变压器也容易解决,只是距离远了受电网环境的影响很大,但楼主的情况不在楼上所及之列。

网友G:
载波主要以差模为主,共模为辅。差模部份因为变压器的铁损太大而无法传到10KV线路上去,而大部份共模又因为铁芯接地被吃掉,只有少部份共模可能串到10KV线路上去,因此隔变压器通讯需要很强的信号电平,这是不太可能的,也不允许。增加额外的设备是可以的,但投资太大,与别的方式相比实在不合算。

楼主:
请问有没有相关的书籍介绍呢?我想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H:
据我了解电力载波
国内东软的 和晓程的用的比较多

楼主:
我想找相关的书籍资料看,但是这方面的资料很小,请问大家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提供给我看看?

网友I:
电力载波通讯控制。应该是智能家电的一个发展方向

网友J:
tplink电力猫不贵才几百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