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有源低通滤波器

楼主(2010-12-15):
最近小弟想设计一个有源低通滤波器,该从何处入手啊,一阶或是二阶的,要滤掉5M以上的,求指点一二!
另外,有什么好的软件可以进行仿真吗?MATLAB怎么样?谢谢各位!

网友A:
MATLAB可以的啊 你要用来干啥 ?

网友B:
一阶低通,有源无源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滤除噪声,不知道该怎么入手进行设计,看书也感觉懵懵懂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计适合除了要考虑带宽,还需要考虑什么,运放的选型怎么选?

网友B:
5楼:
你要5MHz低通,那么运放需要500MHz单位增益带宽,至少也要100MHz,这样的运放很难使用。
建议用无源滤波,而且最好是LC滤波。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要5MHZ低通,运放需要500MHZ单位增益带宽?怎么算的?能否给个详细过程?

网友B:
7楼:
这不是准确计算。
有源滤波,来自运算放大器的反馈,而运算放大器的带宽有限。当工作频率接近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时,运放增益很低,没有反馈作用,有源滤波将失效。
这可以从实测有源滤波器的幅频曲线看出来。频率高于转折频率后,低通有源滤波器应该频率越高增益越低,但有源滤波可能出现频率高到一定程度后幅频曲线反而上扬情况。这就是运放的能力已经使尽了。
能够工作这么高频率的运放相当贵,所以劝你使用无源滤波。

网友D:
可以使用无源LC滤波+运放跟随
对于高频信号,单纯使用电容是无法完成滤波的,必须使用LC滤波器。

网友E:
5Mhz有源,试试电流反馈型运放

网友F:
有一本书专门讲滤波器的,实际的应用没有多少理论.书名  测量电子电路设计--滤波器篇..日本人写的..有源和无源都有,里面有表,有图,直接套用就OK,很好用.

楼主:
我再看看吧,也是一知半解,先谢谢各位~

网友G(2011-12-07):
频率较高,建议使用电感电容滤波

网友H(2012-07-18):
13# bellyworm 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