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发送float类型数据?

楼主(2010-12-15):
我现在使用UART发送float类型的数据,是拆分成四个字节发送的,如下:
typedef union{
           float fData;
           unsigned char cData[4];
}ADCData;

使用Keil单步调试的时候没有问题,数据发送也没有问题,但当我在上位机使用C语言合成输出的时候就不对了。

上位机C程序如下:
ADCData temp;
temp.cData[0]=0x40;
temp.cData[1]=0x13;
temp.cData[2]=0x5D;
temp.cData[3]=0x99;
printf("Voltage:%.4f\n",temp.fData);

结果根本不是浮点数,而是
-8.03318178508000000000e+307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不会没人知道吧,现在的坛是怎么了,大家都不愿意回答这些技术问题?

网友A:
当然不对了,浮点数的具体形式各种机器是不同的。

网友B:
顺序不一样了(即所谓的大端、小端问题),4个字节出现的位置刚好相反,收到后4个字节数顺序倒着存到里面去。
ADCData temp;
temp.cData[3]=0x40;
temp.cData[2]=0x13;
temp.cData[1]=0x5D;
temp.cData[0]=0x99;
printf("Voltage:%.4f\n",temp.fData);

网友C:
大端、小端问题,呵呵,以前遇到过。

网友D:
大小端问题,你反过来发送看看,先低后高或先高后低都试试

网友E:
接收也要是浮点类型,你把转换为四个char型分别接受四个字节,顺序问题注意了保证正常。

楼主:
就是大小端问题,谢谢解决了。

网友F(2014-08-19):
引用 楼主:
就是大小端问题,谢谢解决了。

你好  我现在在做串口收发浮点数,C语言刚学没多久,希望可以得到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