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fft问题

楼主(2010-12-15):
对于20K的信号,我想FFT后的分辨精度为1HZ,这样要求采样率至少为40K,而采样点也要40K个,对于这样大的采样点,FFT还能计算过来了吗?我查TI的FFT资料,最常见的也就是128、256、512和1024,对于40K个点的FFT用型号为TMS320vc5402的芯片还能计算的出来吗?谢谢

网友A:
40k的采样频率需要40K个采样点?
LZ很明显希望分辨率为1HZ吧。
现在离散频谱校正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不包括密集谱)。找一些关于离散频谱校正技术的书籍看看,采1024个点,在校正下,0.1Hz的分辨率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现在不需要1HZ的精度了
40k的采样频率需要40K个采样点?是指用40K的采样率来采集的话,那1S钟采集到40K个点,对于这40K个点的信号,如果做64点FFT,那40K个点是不是要分好几次做完,5402处理完40K个点大概需要多少时间。谢谢

网友B:
去搜搜相应的快速算法吧,不一定需要全采完后才计算,可以来个点计算一次,比如用于dtmf的戈泽尔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