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LCD显示数据

楼主(2010-12-15):
我想实现显示复数的效果,大致情况下如下:
//数据类型
typedef struct compx{
double real;
double imag;
}compx;

//数据
compx dataA[10],dataB[10];

//初始化
init();
lcd_init();

//显示
for(i=0;i<10;i++)
{
  char buff[11];
  sprintf(buff,"%f+(%f)j",i,dataA,dataB);
  cld_clear();
  lcd_printf(buff);

}

具体说来就是有两个Compx类型的结构体数组,将其格式化为char *后依次输出,当然还加了延时(上面没写),但是那个循环好像没用,指定i就只能输出指定的数据,但是用循环就只能输出第一组数据,实在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你的sprintf函数......
sprintf(buff,"%f+(%f)j",i,dataA,dataB);
改为:
sprintf(buff,"%f+(%f)j",dataA,dat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