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想自制AVR JTAG

楼主(2010-12-15):
最近想自制一个AVR JTAG ,因为在淘宝上买这个东东最便宜也得40多大洋,感觉对我们学生还是不是很平民啊。。。所以想自己做一个,听说ATMEL公布了JTAG的时序,但是没有找到啊,囧了。
打算采用PL2303+STC12C5A60S2。这两片片子一共都还不到10块钱。。。完全可以达到USBASP的价格嘛。。。不过现在还是在幻想中。。。期望有人来和我一起幻想:$

网友A:
还是买现成的吧,自制,40块钱都不够做PCB的。

网友B:
40块钱都嫌贵。。。无语。
另外,JTAG没啥必要,俺当年自制了一个用了两次就扔了,白浪费一片M16.   用M8自制一个USBASP足矣。写好程序,USB下载。不对?修改再烧一次就是了。有本事就将单片机FLASH烧坏。。。

网友A:
AVR的FLASH至少有10万次擦写寿命。

楼主:
呃,不是我嫌贵。。。是希望能把它做得更便宜,方便大家。。。

网友C:
40元的用起来已经很方便了

楼主(2011-01-26):
谢谢楼上的各位哈,嗯,我们一群学生都在学习这个,主要是有些时候参加比赛时间紧,仿真起来开发速度快。都大三了,以后出去工作用JTAG肯定不会在乎价格,但是大一刚入学的同学们会在乎一下的,如果这个价格低一点还是好一点的。一次PCB打样或许多于40元,但是我们多个人一起分担,就好多了。

网友D:
这个要是真做起来还挺麻烦的,你如果要是40元都嫌贵的话,建议你做一个ISP下载线,我当年用AVR就这么弄的,软件用PonyProg,有硬件原理图,硬件成本3块钱就搞定了

网友E:
把时间和金钱用在刀刃上吧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能省下的也就是STC12C5A60S2与M16的价差。
还就直接做AVR JTAG的吧,与同学一起做232+M16+PCB要不了40元。

网友G:
40块钱都嫌贵。。。无语。
另外,JTAG没啥必要,俺当年自制了一个用了两次就扔了,白浪费一片M16.   用M8自制一个USBASP足矣。写好程序,USB下载。不对?修改再烧一次就是了。有本事就将单片机FLASH烧坏。。。 ...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JTAG没什么大用处。如果有问题,IDE自带的软件模拟器走几下就知道了。

网友H:
有ISP就可以了。

网友I(2011-04-02):
用现成的节省时间,节省精力啊,呵呵,而且自制的容易出问题
不过动手动脑学的东西多些,想法很好,支持一下

网友J(2011-07-29):
顶楼主啊,学习就要diy!

网友K:
AVR的FLASH至少有10万次擦写寿命。
引用 网友A:

atmega16数据文档中说flash擦写寿命为一万次,eeprom才是十万次,难道数据文档没写对?

我买的仿真器有时候能用,有时系统又说找不到,不能用了(卖家说是和操作系统有关),有时候又提示电压低于额定电压,能用的时候,进入仿真调试的很慢,和软件仿真的没法比,索性就用ISP下载了,集中时间在写程序和焊接外围电路上。

网上看到有人说写程序写到一定程度后,仿真器会变得很重要的,我接触avr不久,无法考证了。

网友L:
楼上只能说你买的是破**。我买的ATMEL原厂的仿真器JTAG ICE,断断续续用了十几年,一直好好的,从来都是OK的。

如果再买新的,一定还是选原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