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告急岭:模拟地 数字地 模拟器件数字器件的疑惑。

楼主(2010-12-15):
请教大家个问题。
1、对于模拟地与数字的区别,是否可以用器件本身的属性进行辨别?比如,数字器件的地就是数字地,模拟器件的地就是模拟地?

2、我觉得单片机MCU、或非门等逻辑器件、通信IC(MAX485,TSS721)等具有数字信号处理的器件是数字器件,他们的地应该归为数字地。电源输出这么理解对否?

  但是,以上这些数字器件都需要电源供电(比如电池),供电的话就需要跟电源输出构成回路。那么这些数字器件的地就得接到电源的输出地(模拟地)上,那该如何处理?
大家看看我画的图对否。

江湖告急令!

网友A:
从图上来看,你要隔离也要分别隔离啊,模拟地和数字地应分别用电感隔离后再接到电源地上去。
从原理来分析,没有绝对的模拟地和数字地之分,具体电路具体分析。如果要区分相互之间的干扰,注意重复频率和上升时间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电源地归属到模拟地了。
不知道我把数字器件的地判断为数字地对不对。

网友B:
通常在单片机电路中,
1、单点接地
2、接地阻抗最小

LZ图中的电感不合适

网友C:
楼主这样分不恰当,ADC和DAC有数字地和模拟地,通常直连或者小电阻或者磁珠或者电感,然后再单点接地

网友D:
LS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