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初学者请教FSMC挂单色屏的问题

楼主(2010-12-15):
本人是STM32F初学者,想用STM32F103VC的FSMC接口外接一个单色屏,时序如图所示;想请教一下各位,硬件怎么连接;听说FSMC低8位地址和数据复用,那A0怎么处理?如果把FSMC设置成8位数据总线宽度,那剩下的高8位数据总线和其余的地址总线还可以做普通GPIO使用吗?谢谢!

网友A:
1)请不要用地址和数据复用模式。
2)如果把FSMC设置成8位数据总线宽度,剩下的高8位数据总线和其余的地址总线可以做普通GPIO使用。

这个问题以前出现过很多次,你可以搜索一下旧帖。

网友B:
应该将 A0 C/D 这样的信号线用高位地址线相连。

楼主:
请问楼上,为什么要用高位地址相连啊?

网友C:
关键是很多屏就是地址数据线共用的呀。
A0的选择,我记得又有一个帖子提到过。
写入的是地址还是数据,好像有个I/O来控制,又好像是有个字节来控制,真的一下记不清楚了。
看一下datasheet吧。
你没有demo板参考吗?也可以找代理商或在网上下载一个demo板的参考电路看一下。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