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升压芯片:PT1301

楼主(2010-12-15):
在一个3.7V升12V的电路中用到华润矽威的PT1301,使用中遇到问题:
输出滤波电容为22uf,带负载时,用瓷片的会啸叫(22u *4都会啸叫),输出纹波剧增,用电解电容的则OK(钽电解也不行)....为什么呢?
官方技术支持也未搞定,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这与瓷介电容的品质有关,另外可以试试等比例的减小取样电阻,同时注意布板,尽量缩小采样、滤波回路至开关电源芯片的距离。

楼主:
对了,请不要怀疑我的PCB布局布线!

网友B:
怀疑有理.

网友A:
你的PCB设计存在明显的问题。

网友C:
最明显的就是,IC2和R19接地面积太小,R5R9的馈线距离太长,
可以把IC2和Q1旋转一下,L1,D1以及R5,R9的位置挪动一下,有比较大的调整空间,
部分线还能缩短,或者加粗,
IC2第二脚那画的是什么,焊盘吗,没看明白。

网友D:
馈线取样点移到滤波电容后端

楼主:
确实找到这么一句话:Minimize the FB node copper area and keep it far
away from noise sources.

FB反馈脚不知什么结构,要这么小心,对地接电容肯定不行,对电源输出端接的电容也不能太大(220p就完蛋),所以没接,用分布电容代替!

靠,另一家就没这个问题,只是不明厂商,不敢用。

楼主:
mytempid好像说的有道理....

楼主:
不否认布局布线的问题,感谢chunyang,伟林电源,idterminator,mytempid的解答,下次画PCB我会注意这些问题。但有个问题还是解释不通,不敢冒然做板:
为什么输出滤波电容用【瓷片】和【钽电解】就啸叫,【铝电解】就OK呢?

网友C:
纠错

下了个PT1301的pdf,看了一下,
按手册,(芯片的电源VDD端取至VOUT,也就是输出端,LZ的电路有问题哦纠正一下,LZ的电路连接正确,是我看错了,PT1301高压大电流应用时VDD取至输入端,反之取至输出端

第2脚是内部功率开关输出,按手册,高压应用时要接到外部开关管与地之间,也就是LZ的电路所示,对此迷惑中~~~那位解释一下,为何?

至于啸叫,若布局改善后还是如此,猜测应该ESR的问题,不少器件都对ESR有一定要求,大多数要求低一些,但不是越低越好,过低的ESR可能导致不稳定,比如啸叫,LZ瓷片22uf*4,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呢?纯属猜测,下载的手册没有详细的应用说明,LZ有的话还望分享一下

网友D:
“啸叫”应该是馈线没处理好 -> 电源部分纹波较大,电感在低频振动,如果电感浸漆良好的话应该不会  ----> 是否正确请伟林指正

修改原因:“振荡” 改为 “振动”

网友E:
5楼的别动不动就怀疑人家PCB设计无理,要不赶明你也设计一个试试?有谁希望自己布的PCB有问题?
楼主你得认清陶瓷电容和电解电容的区别,陶瓷电容ESR几乎为0,电解电容ESR 有毫欧级别,基本公式是
R(ESR) * C = 65/10^6,了解这些就知道为什么了,因为电解电容的ESR给反馈环路增加了一个右半平面的零点,此零点补偿了输出等效LC滤波的相移,致使0db处时相位裕度增加,环路系统稳定。而当使用陶瓷电容,右半平面零点消失,此时反馈环路又没有任何措施补偿,所以造成了音频范围内的震荡。

网友A:
是否发出声音跟电容的结构有关,瓷介电容是叠层的,而电解电容是卷绕的,后者没有发生条件。

至于14楼的说法,楼主已经贴出了PCB图,问题是非常明显的,而问题出在哪,我在2楼已经讲的很清楚了。

网友A:
楼主用示波器看看输出的纹波参数也能说明问题。

网友E:
至于哪里问题,是猪是狗,牵出来溜溜便知。
就算发出声音跟电容结构有关,难道纹波也跟电容结构有关?
普天之下,要那么多拓扑反馈环干嘛?一只超级大的电解电容可以让电源工程师失业。
况且楼主也没说明是电容出声还是电感出声。

网友A:
电容的结构、材料和工艺决定了电容的参数,纹波跟电容的结构当然有关,超级电容会让电源工程师失业的说法更是偏激,顶多是多了一条路子而已。

网友E:
18楼,请认真看11楼的描述。认真看,仔细看。看到眼睛暴跌。
18楼赌不赌?
你的方法不就是重新布PCB可以解决此问题吗?
我的方法是PCB不改变,适当添加补偿网络,陶瓷电容也可以用。声音也没了,纹波也小了。
赌不赌?

网友A:
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很多,用其它方法解决了并不代表PCB设计可以不讲究,相反,开关电源是很讲究PCB设计的,搞技术,应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网友F:
坐看结果……
不过直觉可能
bellyworm
更是问题的本质
具体的还需要电源的达人来讲讲

网友F:
个人觉得能用其它方法解决的最好不要牵扯到PCB设计,因为实在是不好衡量,又不是只是一块电源板想怎么摆怎么摆=。=

网友A:
PCB设计从一开始就要讲究,而且所有该讲究的地方都要讲究,知道哪里要讲究、为什么要讲究且怎么讲究才是技术水平的体现。就开关电源而言,采样反馈网络必须考虑分布参数,其它的还包括元件的选择、PCB设计等等,会控制分布参数才能做出优秀的设计,而前提则是相关理论的理解和掌握。

网友E:
23楼的所谓参数不参数,纯属理论知识。
不信,你带板子去测EMI,EMC,在它们面前,你的这些理论分布参数 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哦,对了,你有没有亲自去测过呢?

网友A:
呵呵,俺做的设计和产品多了,过最严格的测试的也多了。
如果理论显得苍白无力,只能说明功夫不到家。

网友E:
那就赌一把呗,阳哥

网友F:
非阳哥,春哥是也
赌得习惯不好。。。重要的是谁的观点比较正确……
谁的办法才是解决的最好办法

网友A:
问题是赌什么呢?不如赌:解决问题的方法俺至少比你多一种。

网友G:
赶紧占座看热闹
还没见过跟春哥打赌的

网友E:
就按照19楼我说的方法赌。跟阳哥赌方 法 论,我可不敢。
就赌谁输了谁一个星期不许发言。

网友A:
问题是你19楼说的方法我并未提出异议,因为你根本没有给出具体方法,只是在回避PCB设计中的问题,你说的,不置可否,我说的,你的理解不到位,还赌什么赌,招还未出就已经输了。

网友E:
楼主为什么在图上抹白了一部分电路?国宝啊?遮遮掩掩的。
楼主想要使用陶瓷电容,为什么不在R5上并联一个47pf到100pf的补偿(零点)电容试试呢?

网友A:
楼主涂掉的就是那个电容,PCB上可以看到。

网友C:
纠错

纠正一下,LZ的电路连接正确,是我看错了, 抱歉。

PT1301的手册强调了布局走线,即使没有如此强调,布局走线也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各位有什么好争吵的呢?

还是希望LZ的手册分享一下,好有个对照。

网友H:
曾经遇到这个问题,重新做了块板,优化元件参数,解决了就没深究了.
具体原因是什么不明,改了好多地方

楼主:
/

bellyworm发表于 2010-12-16 18:36
33楼: 楼主为什么在图上抹白了一部分电路?国宝啊?遮遮掩掩的。
楼主想要使用陶瓷电容,为什么不在R5上并联一个47pf到100pf的补偿(零点)电容试试呢?
=========================================================
摸掉那个电容,是因为实际就没接,避免误解。

再说10PF的电容,有什么好接的,分布电容都够10PF了,怎知有这个效用!目前没有10PF的电容,不过串接了3个220PF,220PF/3 = 70PF,一样啸叫。(是电感啸叫)

另外,为验证【ESR/补偿网络】的问题,我在22uF的瓷片电容上串接了一个100mR的电阻,确实不啸叫了,但电压也降低了,12.5V--->9V,且电流剧增,超出了3A稳压电源的供给电流。

遮遮掩掩,非吾辈所为,切莫作此思量......

右半平面的零点,输出等效LC滤波的相移,0db处时相位裕度是怎么回事?可否详细解释下?

楼主:
PT1301没有软启动,谁推荐款软启动的IC,锂电输入,升到12V/200mA

楼主:
焊另一块板,铝电解也会啸叫了!:funk:

网友I:
在IC的FB脚加小瓷片电容对地,这样子升压输出就比较不会干扰反馈端

网友J(2012-07-27):
楼主的电阻计算是有问题的。
    Vo = 1.25*(1+1000/100) = 13.75V,而非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