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供电问题

楼主(2010-12-15):
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要求传输10公里,供电线上共40个用电设备,供电电压为5V,电流最大100mA.但是现在面临后端的设备供电不足,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用电设备的输入阻抗,或者更好的远距离供电方法,望各位赐教!

楼主:
电源为36V,1A。

网友A:
提高电压,用交流馈电即可。

网友B:
10km,当年爱迪生的发电厂也做不到这么远。
楼主应该计算一下,你的导线10km长是多大电阻,从供电端到最远的受电端会产生多大压降。

网友C:
当年爱迪生在拒统电网改造时,对特斯拉说:没关系,我可以每隔一公里建一座发电厂

网友D:
还是提高电压,减少电流这样才能减少损耗,不然为什么要X00KV来作电网传输。

网友E:
供电电压为5V,电流最大100mA.但是现在面临后端的设备供电不足

末端连5V也供勿起,确实跌得厉害.
把10000米供电线换粗,恐怕老板会叫你下个月不用上班了,哈哈
红药水应急法:
   反正电流不是很大, 末端几个不妨用一个升压芯片升到5V应急,这样线路可不用动了.

网友C:
千万不能,最远端如果端电压远低于送电端的电压,那么在最远端可视为电流源,越拉电压越低

网友A:
升压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网友B:
既然是要升压,还不如直接用220V市电算了。
楼主的电源是36V,没有说是交流还是直流,估计是直流。那么楼主还需要逆变,太麻烦了。

网友A:
是直接用电网供电最方便

网友F:
是直接用电网供电最方便
引用 网友A:

网友G:
能源消耗仍然是个难题

网友H:
为啥要远距离供电呢?搞不明白。低压直流远距离供电应该不简单吧。

网友I:
电流大,线损高,直接用市电供电,每个设备配一个适配器就可以了;成本肯定低于你使用升压等技术。毕竟都是批量的东西。

网友J:
买一个二百多块的UPS,可以当逆变用,转成220v。传输过来用几十块钱的电源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K:
初中物理的问题啊

网友L:
建议把买导线的钱拿去买太阳能板。。。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电源供电必须按安标来做,36V1A 直流,因为是用在特殊地方,所以限制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B:
10km距离要安标?

网友M:
还是蚂蚁说的对,不能升压,只能降压。根据最大输出功率在等于电源内阻时。输出最大功率,应在18V时,降压到5V,如果还不能满足,需要提高电源电压了。或降低功耗。

网友N:
回复 网友A:
升压意味着更大的电流。

网友O:
提高用电端的输入阻抗就是减小用电端的功耗
想办法降低功耗吧
然后在用电端并联大电容,法拉电容之类的储能,再不行就升压吧
虽然升压需要更大的电流,电流变大意味着更低的电压,但是总能到一个平衡点的

网友P:
如果终端消耗的电流在100mA以内,应该可以用DCDC升压使用。试试MAX1795~MAX1797,这个芯片还是很对你的这个应用的,可以从小于1V升到5V,效率大概在80%左右。
不过,爱迪生一辈子最丢人的事情就是因为直流供电和特斯拉争论的问题。直流供电不是什么好事。

网友Q:
36v到各单元,然后分别降压是最佳方法,试试吧

网友C:
只能提高电压。否则按照楼主的要求,设40个终端平均分布在10Km距离上,全部采用DC-DC作电压变换,转换效率80%,保证最后一个还能正常供电,共需要4吨铜线,或2吨铝线

网友N:
回复 网友C:
这才是正解呀,其它升压什么的都是没有仔细想的。

网友R:
用36V直接供电,终端使用DCDC或ACDC减压到5V,

网友S:
支路分别加等效电阻

楼主:
虽然距离安标没限制,但是能做到那么远能节约很多成本,很可观的!

网友T:
解决方法:
1 提高电压,以降电流.
2 减少终端的功率,以降电流.
3 增加线径或线的数量,减少电阻.
4 改变供电方式,如两头同时供电\中间区供电

网友U:
就按3楼吧

网友V:
截面35的电缆  一公里直流电阻大概0.5欧

网友W:
距离这么远,电压才5V要么升压,要么提高供电段电压

网友V:
我搞路灯配电  基本上1.5公里放一个变压器   12KM放8个箱变
现在箱变报价可真贵啊   80KVA的美式箱子变  预算都打到20万了   靠

网友V:
如果终端消耗的电流在100mA以内,应该可以用DCDC升压使用。试试MAX1795~MAX1797,这个芯片还是很对你的这个应用的,可以从小于1V升到5V,效率大概在80%左右。
不过,爱迪生一辈子最丢人的事情就是因为直流供电和特斯 ...
引用 网友P:

现在直流输电可是研究热点哦

网友X:
我先不做结论,进行计算后自然明了,
一.首先做些假设(实际不一定是这样,这个是为了方便计算),
㈠ 40个节点均匀分布,靠近36V端点的为近端,节点数字小,这样就分两种情况:
1.第一个节点接到36V的端点,没有线损,后面39个得计算线损 A类
2.第一个节点没接到36V的端点,这样40个都得计算线损 B类
   ㈡ 36V为直流
   ㈢ 使用DC-DC降压,效率95%(高点儿)
   ㈣ 使用一样的电线(电缆),不考虑,开始粗,过一个节点细一点
   ㈤ 电线(电缆)的线芯最高50摄氏度(这个可能有点低,夏天气温高,加上太阳晒)
      1.铜线的电阻率为 0.02Ω. mm²/m    a类
      2.铝线电阻率为 0.03Ω. mm²/m(没查到50度铝的电阻率,按铜的1.5倍算) b类
   ㈥ 每个节点的电流为I,约为5V供电电流的 1.05263倍(按95%算来的)
   ㈦ 每段单根电阻为R
   ㈧ 每段铜线(两个节点之间的铜线)压降表示为U+节点数字
二.开始计算

   ㈠ 计算每段电阻值
A:
⑴ 第一个节点没有压降,从第二个开始按第一点(不明白的自己画个图看看)
   1  U1=39I*R
   2  U2=38I*2R
   3  U3=37I*3R
         20  U20=20I*20R
39        U39=I*39R
       U=U1+U2+U3+……U20+……+U39=I*R(1+3*3+5*5+……+39*39)  (奇数平方和)
=I*R*[20*(2*20-1)*(2*20+1)/3]=10660*I*R
满足 36-2U≥6 则 U≤15,带入I计算 得R≤0.013368Ω

B:
       ⑵第一个节点有压降,(不明白的自己画个图看看)
   1  U1=40I*R
   2  U2=39I*2R
   3  U3=38I*3R
40        U39=I*40R
       U=U1+U2+U3+……U20+……+U40=I*R(2*2+4*4+6*6+……+40*40) (偶数平方和)
=I*R*[2*20*(20+1)*(2*20+1)/3]=11480*I*R
满足 36-2U≥6 则 U≤15,带入I计算 得R≤0.012413Ω

   ㈡ 根据前一步,计算最小线径  S=ρL/R
      A: L≈256m   铜线 ≈38.3mm²
                     铝线 ≈57.45 mm²
      B: L=250m    铜线 ≈40.28mm²
                     铝线 ≈60.42 mm²

综合下 用铜线最小40mm² 总用铜量 2*10*1000*8.9*1000*40/1000000=7120Kg 费用超过 35W,按照铜5W/T 估计
       用铝线最小 60 mm² 总用铝量 2*10*1000*2.7*1000*60/1000000=3240Kg 费用超过5W, 按照铝 1.6W/T 估计

累死了,公式忘完了
费了好大劲儿的计算结果好像错了,好像电流不能这个算,用DC-DC的话,得从最后一个节点的供电电压,计算电流,然后再计算前一个节点,由此递推,蒙了

网友V:
负荷均匀分布的  可以集中等效在中间计算

网友Y:
比如用开关开关电源,对噪声不敏感可以有可以升/降压的,直流就用低压差的,7805之类就勉强了,再就是你的线径要够粗,

网友X:
说实在的,得这10分有点惭愧,虽然写的字多,但是计算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