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板,双向端点的意思

楼主(2010-12-15):
8个双向端点,是说每个端点都能同时用IN和OUT吗,即可以同时使用8个IN和8个OUT?
https://bbs.21ic.com/icview-145494-1-1.html#pid1452376

网友A:
你仔细看端点寄存器

就会发现每个端点和IN/OUT相关的标志位都是独立的,IN和OUT事件将对各自独立的位进行操作。

但是每个端点的TYPE设置只有1位

也就是说,同一个端点号,可以即做IN,又做OUT,但只能是同一种传输方式。端点2,可以同时作为BULK IN端点和BULK OUT端点,但不能同时作为BULK IN端点和INTERRUPT OUT端点。

楼主:
经过测试,验证了楼上的观点是正确的.各双向端点可以同时使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