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读U盘程序 --- 10多种盘已测试通过

楼主(2010-12-15):
前段时间发了帖子讯问STM32F107的USB HOST问题(IN token为什么发不出去),同不少网友都有所讨论.其中vigia同学给了我关键的提示: 一次完整的transaction必须要检测到传输完成位XFRC置一,且之后halt所用channel. 我的程序最初有问题,在IN transaction时总时检测不到XFRC, 但是做10次8次IN都是对的,一旦IN做的次数多到几十次后,HOST就挂掉了.

然后我就反复调试,观察寄存器,反复读手册,终于发现在手册的877页的前几行发现端倪:

IN transaction结束后,RxFifo中收到数据->读取OTG_FS_GRXSTSP->读取RxFifo中的数据->再次读取OTG_FS_GRXSTSP(这一步是关键!)->XFRC被置1->haltchannel->结束.

在读取完RxFifo中的数据后,OTG CORE会再次生成一个状态字放于RxFIFO中,必须靠读OTG_FS_GRXSTSP将这一状态字取走,然后才能产生XFRC标志为1. 我的程序最初没有做这一步,以至于RxFifo中的接受status字积累过多,最终沾满RxFifo,于是自然就发不出去后续的IN token了. (做flush RxFifo操作并不能清楚接受状态字).

说起来,这手册里的OTG部分,写的真不怎么样. 这么重要的信息没有重点阐述出来,而只是在27.16.4中的传输过程示例当中提到. 那些个示例中的传输过程图,我直到现在还看不懂.(因为看不懂,最初就没有仔细看,跳过了)

这次上传的例程,可以稳定可靠的读U盘,已测试10多种盘,包括几百G的大移动硬盘.以下时几点说明:

1. 本程序只进行读U盘扇区操作,其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做 (写U盘还没有做).
2. 本程序用查询方式进行,没有中断.
3. 本程序主循环部分支持热拔插U盘.
4. 本程序只支持Device class=8 (mass storage class); SubCass=6 (SCSI transparent command set); nterfaceProtocal=5 (bulk only); 且只有单个LOGIC UNIT的U盘.
5. 程序源代码以及注释,不能保证100%正确,仅供参考.

我的这个程序搞到现在,其实还有几个问题:
1. SubCass=6 (SCSI transparent command set), 但是似乎UFI命令也是所有U盘支持的,UFI根这个SCSI命令有什么关系?事实上我的程序完全是按照UFI spec来写的U盘命令.
2. 一个U盘有多个logic unit (LUN>0)时,如何支持? 我试图搜索,但是也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欢迎大家共同讨论.

网友A:
不错,第一个开源的STM32 USB HOST

网友B:
很实用的资料

网友C:
mark,膜拜一下~

网友D:
不错的资料,估计很快就能用的上

网友E:
非常感谢啊,马上要用到了

网友F:
很好的资源,先下载了,估计能用上

网友G:
第一个开源的USB host!谢谢!

网友H:
很好,可以省不少事了。

网友I:
:(尴尬 现在碰到个发送完Inquiry请求 执行下一条CBW指令 主机就会一直收到nak 调试发现可能是主机没有将这一条指令发送出去 你有碰到这个问题否

网友I:
:lol解决了 顺便问下 你都是看啥资料的 除了Bulk-Only Transport和UFI Command Specification之外 还看啥 汗 我上面问题的解决答案 貌似这两个上面没的

网友J:
参考价值还是挺大的

楼主:
jleige: 我也就看这些了,其他还有些enumerate详解之类的.

多个logic unit的drive,该怎么支持呢? 有没有人吱一声阿

网友K:
jleige: 我也就看这些了,其他还有些enumerate详解之类的.

多个logic unit的drive,该怎么支持呢? 有没有人吱一声阿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看了Bulk-Only Transport这篇文档,看看Get Max LUN这条命令就知道怎么支持多个logic unit的drive了。

楼主:
我的一个500G移动硬盘,在enumerate完成之后,就不接收任何mass storage class specific request,不管你是用LUN=0还是LUN=1. USB传输的结果都是time out,就好像enumerate之后这个设备的地址变了.

这个500G的硬盘在PC上是OK的,我用usb hound捕获到,PC的确对这个硬盘使用了2个USB地址!

网友K:
如果PC对这个硬盘使用了2个USB地址,这意味着这个USB硬盘内置一个HUB,否则按照USB协议,在一条USB电缆上不可能出现2个地址!请楼主务必确认这点。

如果这个USB硬盘真的内置一个HUB,那么HUB占一个地址,USB硬盘占一个地址,对于Mass storage class device来讲,最终还是归结到一个地址

网友I:
你程序里貌似没有stall的处理?你没碰到这个恶心的stall?呵呵 你的程序在我这边的USB设备貌似过不去 呵呵 这个设备在复位完成后,有时候会设置成低速 但是它实际上是全速 呵呵

楼主:
如果你发送的usb命令都是正确的,应该不会有stall,所以我没有特别处理stall. 所以stall根其他的失败一样,全部retry. 如果你的设备被识别为低速,你查一下设备的D+/D-上的上拉电阻是否正确.

网友I:
:)这个设备是一上电有时候识别为低速 只要重新初始化通道就好 我的4GU盘就会回stall的 用电脑看也会回stall的 呵呵 NND clearfeatures的时候输入端点号前面没加0x80 哎 就这个搞了我两天 奶奶的

楼主:
"我的4GU盘就会回stall的" --- 究竟是什么情况下stall的? 我的程序中没有clear feature,你能分析一下为什么要clear feature?

网友I:
呵呵 我也不知道 我有两个USB设备 一个是4G U盘这个会收到stall 一个就是那个usb1.1的设备(就是那个插上有时候会识别成低速的设备)这个是正常执行  你我的两个设备碰到ModeSense6指令都会返回stall 用工具抓xp系统对usb的操作也是有的 说明我的指令应该没错的 遇到stall错误就要用clear feature把这个特性清除掉 这样下次发送才有可能接收到数据 否则会一直回复stall错误

网友B:
先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I:
再问个问题 你是如何实现多个包发送的 我现在设置包为64字节 传输长度为512字节 怎么才传了一个包通道就CCH就置位了 哎

楼主:
我只用到SPC_CMD_REQUESTSENSE 0x03,没有stall,你确用SPC_CMD_MODESENSE6 0x1A。这2个命令,究竟该用谁呢?你是参考的什么资料说要用SPC_CMD_MODESENSE6?

传输512字节,要进行8次IN,这个在我的程序里你可以看到。

网友I:
SPC_CMD_REQUESTSENSE 0x03 这个是看出现的是什么错误
你是参考的什么资料说要用SPC_CMD_MODESENSE6?------我是通过USB分析软件看XP系统对U盘的操作,然后模拟xp系统做的
传输512字节,要进行8次IN,这个在我的程序里你可以看到---呵呵 我只进行一次就CHH了 呵呵

网友L:
的确是有一些问题

楼主:
实际上,我认为问题最大的是enumerate后,应该采取哪些u盘命令,按照怎样的顺序去根u盘通信, 这些都没有一个权威的文档说明.

你试一下不用SPC_CMD_MODESENSE6, 看看可以不.

网友A:
ST的读U盘的例子出来了,呵呵,去下载试试吧

网友I:
:)我是模拟xp的 呵呵 我和xp系统对U盘操作的结果是一样的
Host会依次发出 INQUIRY、Read Capacity、UFI Mode Sense请求,如果上述请求的返
回结果都正确,则 Host 会发出 READ 命令,读取文件系统 0 簇 0 扇区的 MBR 数据,进入
文件系统识别阶段。
对于PREVENT-ALLOW MEDIUM REMOVAL和TEST UNIT READY 命令, 只需直
接返回 CSW即可,对于后者,由于 Flash 盘总是处于 READY状态,故可直接返回 CSW。

这个是USB技术项目报告上写的 哎 悲剧 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 好不容易U盘可以进入文件系统阶段了 另外一个USB设备却一直反馈串扰错误 尴尬

楼主:
"这个是USB技术项目报告上写的" ---  这个是什么东东?

网友M:
还不错的资料

网友I:
:lol去百度搜下 下载来看看 呵呵 这个USB技术项目报告还好的

网友A:
楼主,你好
我试了一下你的代码,U盘枚举的时候失败了,跟踪了一下,是在UsbSetupTransaction的时候出错了
ChStatus=UsbReg.HCReg[0]->hc_int;检测到ChStatus为0x00000080而导致错误。这是为什么呢?
我用的是STM32F105R8

网友A:
Bit 7 TXERR: Transaction error
Indicates one of the following errors occurred on the USB.
CRC check failure
Timeout
Bit stuff error
False EOP

查了一下,错误在这里,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if(ChStatus&0x000003c2)
        {   //if there is: data toggle error, frame over run, babble error, tx error, channel halt, failure exit this function
            r=1;break;
        };
楼主,这里面应该不是0x000003c2,而应该是0x000007c2吧

楼主:
我的程序是按照外部晶振25M配置的,如果你的晶振不是25M,你要自己配置RCC等,否则有可能出现你看到的错误。

楼主:
楼主,这里面应该不是0x000003c2,而应该是0x000007c2吧  --- 这个是小问题

网友A:
谢谢楼主,搞定了,是晶振的问题,我的晶振是8M,重新配置了就能枚举了
我用ST提供的例程调试了一下,也能枚举,但还无法读写,创建等,晚上回来再看看

网友N:
很好的资料,可以让后学习的人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I:
我的程序是按照外部晶振25M配置的,如果你的晶振不是25M,你要自己配置RCC等,否则有可能出现你看到的错误。:shutup: 呵呵 这个还跟晶振有关的啊?尴尬 我貌似就直接把RCC时钟打开就上马 呵呵 这个时钟配置有何要求否?

楼主:
the user manual will answer your question

网友I:
我的程序是按照外部晶振25M配置的,如果你的晶振不是25M,你要自己配置RCC等,否则有可能出现你看到的错误。:L汗 晓得了 第一次看到可能理解有点偏差 呵呵 你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D:
仔细阅读了一下,的确是不错

网友B:
的确是很不错的参考资料

网友F:
很有参考价值的例程

网友I:
崩溃了 发觉读U盘已经可以  哎 写U盘竟然有问题 你有没碰到关闭文件的时候,CWB发完之后,再写数据时候,在写完第一包接着下一包设备就回了个nak 结果导致超时。。。。哎

网友A:
为什么不用ST提供的例程呢?那个很好用啊

网友J:
还不错的参考资料

网友O:
下载下来,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I:
回复 网友A:

现在有了?哪里下载?

网友A:
回复 网友I:

ST的网站就有,还移植了ESFL文件系统。
我就用的它,如果大家有兴趣,我把我修改和说明后的代码上传上来

网友I:
68# liaowei230509 当然有兴趣咯

网友A:
呵呵,只是修改后能运行的,并不是我写的,那好,今天晚上我上传上来,我试过了,可以创建读写删除文件和文件夹,其他功能没用到,肯定是可以的

楼主:
提醒下各位写U盘的:

写U盘是会有偶发性延迟的,就是说U盘有时会延迟处理你发送的写U盘命令,这个延迟时间据我以前测试,在300ms上下。U盘flash芯片上的物理地址跟U盘接口的LBA扇区地址不是固定对应的,U盘内部的控制器,要保证flash芯片的各个存储位置被均匀写,U盘在这300ms中进行的是地址映射处理,决策该向哪个位置写。(以上只是我个人的理解)

网友P:
楼主,你的中文手册居然有877页?能共享一下吗?

网友N:
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Q(2011-02-26):
请问那个例程我也用了,也实现了你说的功能,但是如果建立了子目录,怎么在子目录下创建文件呢?
70# liaowei230509

网友R:
很好,值得仔细研究一下,一直想摸索一下U盘的操作,可惜没有实际操作过,谢谢引导

网友N:
很不错的参考资料

网友S:
已经相当给力了

网友T:
学习中!估计近期需要用STM读U盘.

网友U:
试多个U盘没用.
1.找个有多个Lun的U盘来测试下(就是像N合1读卡器都插上卡).
2.找个扇区大小为2048或4096的U盘来试下.

网友J:
很好,很强大,不知剩下的几个问题解决没

网友L(2011-04-18):
不错的参考程序

网友V:
还不错的读U盘程序

网友J:
很实用的工具

网友S:
楼主很强大啊,能编出这样实用的程序

网友W:
感谢楼主,正在研究这个

网友X(2012-04-09):
很好,参考一下,多谢楼主

网友D:
这个读U盘程序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Y:
楼主这是好东西啊~
感谢楼主!

网友S:
LZ花了多长时间才开发出这样的程序的,最近也想做这方面的开发

网友Z(2012-05-22):
再把文件系统加上,呵呵.

网友(2012-07-15):
407能用不喽?

网友O:
很实用的读U盘程序

网友J:
测试了一下,的确是很好用

网友AA:
太牛了,:handshake    读卡器也支持吧?,使用2.0 还是1.1协议 ,支持格式FAT16 FAT32??

网友AB:
牛啊,但是还是要支持文件系统啊,U盘中的数据就可以在WINDOWS之类的操作系统上读了,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工作,其实牛人还是很多的啊,从LINUX应该可以移植一部分吧。我一直想了解这方面,但是手头总有别的工作没完,一直来不及做,希望牛人能不吝赐教下,我们会洗耳恭听的。

网友AC:
:)先Mark一下,然后收藏了,以后用

网友AD:
做个记号以后看

网友AE(2013-01-17):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AF:
很想学习这个  呵呵

网友AG:
下了学习了一下,例程能通过 ,收了备用,希望尽快用上,感谢分享,顶酷贴]

网友AH(2013-05-10):
引用 网友A:
呵呵,只是修改后能运行的,并不是我写的,那好,今天晚上我上传上来,我试过了,可以创建读写删除文件和文 ...

我用的ST的官方库进行写U盘,可是检测不到U盘无法进行枚举,估计是晶振配置,我用的8M晶振,可不可以帮我看看,时钟都是需要改哪些地方啊,万分感激!

网友AI(2013-07-20):
仔细阅读了一下,的确是不错的学习资料,正要用u盘的代码,支持一下,顶了

网友AJ:
做个记号,需要时再来学习

网友AK:
学习   学习   很不错  有时间好好看看先   顶一个

网友AK:
有时间好好看看先   顶起来  很不错

网友AL:
這個真的要來膜拜一下了

网友AM(2013-09-10):
:)标记一下!

网友AN(2014-03-28):
希望能用

网友AO(2014-06-07):
虽然不知道什么,顶

网友AP(2014-08-30):
这个必须顶起!尤其是USB的东东

网友AQ:
谢谢楼主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
支持楼主!希望共享更多例程

网友AR:
以前看过,看不懂,最初就没有仔细看,

网友AS(2014-10-28):
必须得顶!!!公开的usb-host代码太少了!!楼主好心人啊

网友AT:
请问楼主 F107读写 U盘的速率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AU(2014-12-30):
IN transaction结束后,RxFifo中收到数据->读取OTG_FS_GRXSTSP->读取RxFifo中的数据->再次读取OTG_FS_GRXSTSP(这一步是关键!)->XFRC被置1->haltchannel->结束.

网友AV(2016-12-14):
stm32F103可以读取吗?

网友AW(2018-04-09):
没看到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