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0-12-15):
假如一耐压16V的电解电容和一5K电阻串联加在5V的直流电路中,刚开始充电的时候电容俩端的电压时如何变化的,是电容俩端电压都是一样的还是正负相反的电压?还又电容串联并联都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电压按RC充放电曲线变化,电容的串并联可以凑出需要的容量或提高耐压等。

网友B:
电容两端电压按照指数曲线变化,终值(经过无穷长时间后)达到电源电压。

楼主:
那电容俩端的电压是一样的还是正好相反呢?应该是相反的吧!

网友B:
4楼:
“一样”或“相反”总得有个参照,与“某某”事物“一样”或“相反”。

楼主:
就BC15俩端的电压同一时刻是相反的还是相同呢?

网友B:
6楼:
此电路并非首帖说的“耐压16V的电解电容和一5K电阻串联加在5V的直流电路中”。

楼主:
首帖我说的是假如嘛,帮忙看下这个吧,谢谢!

网友A:
无法判断,6楼的条件不足。

楼主:
输入就是一CVBS信号,通过图上的滤波电路输出直接接到芯片的CVBS接口上,再没其他的了啊。

网友C:
什么是CVBS信号啊,lz你能把问题说明白不?
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D:
6楼电路比最开始那个电路复杂多了,前面π型滤波,75R阻抗匹配,后面电容耦合

网友E:
确实是不好判断,要看BC15的另一端接的是什么了
如果是芯片的输入引脚,也要看这个芯片的引脚对地等效成什么电路。
如果是等效成电阻,BC15上面就会有直流压降,无交流电压。
如果等效成电容,就相当于两电容串联,稳态情况下按照电容分压方式求解BC15两端的电压

网友F:
不同时刻,不同条件,电容电压当然不一样

楼主:
CVBS就是全电视复合模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