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的电源7805发热

楼主(2010-12-15):
我做的240128液晶,电源为7805,开机一分钟后7805就会很烫,不敢用手碰,但是液晶工作正常,开机半小时也没有烧坏,请问各位朋友这种情况正常吗

网友A:
输入电压过高了,你计算一下7805的功耗。

网友B:
问下背光是否用7805供的电

网友C:
给7805加个散热片

网友D:
背光没限流啊

网友E:
同意楼上, LED 背光的液晶屏,通常背光用的电远大于屏的电。

给背光限流, 或者更好一点,串电感+ PWM 限流控制。

楼主:
串电感+ PWM 限流控制,是不是还需要单片机的一个IO口控制啊,用个1/2瓦的电阻限流可以吧,这样比较简单

网友F:
同意chunyang
首先看看输入电压是否太高,7805的供耗过大如果是加个一两瓦的电阻;
如果不是背光限流,如果还不行加散热片;

网友G:
这种液晶屏的背光已经加限流电阻了,在屏的板子上,如果再加限流或者用PWM供电,亮度就降低了,最好用DC-DC变换
240128的背光电流一般超过150mA,黄绿色的背光电流一般超过200mA,蓝底白字的一般超过150mA

楼主:
我用的是蓝底白字的,输入电压是交流10V,dc-dc变换器用34063可以吗?

网友H:
换lm2576s-5.0代替7805,这个转换效率高

网友A:
用LM2575-5.0是最简单的。

楼主:
我的电路中有240128液晶,一个光栅尺传感器,一个压力传感器,用到AD转换,如果把7805改为lm2575对整体电路没有影响吧

网友I:
不换芯片型号的话,在7805前加个功率电阻,分散热量。

网友A:
用开关电源只要设计得当是没问题的,加电阻分担功率只是转移了功率,总发热量不变,还是要考虑热设计。

网友J:
哎,我沒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