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保护电路

楼主(2010-12-15):
其中的Q5集电极是被保护的部分,请高手帮忙分析下,这电路的工作原理,我主要是对Q5的工作不太理解,Q5就是工作在截至与饱和状态之间?那是不在饱和的状态,这个时候基极电压是0V,Uc>Ub,Ue>Ub?

网友A:
负载(C190两端)不太重时,Q5应该饱和。负载电流超过70mA,因Q6导通使Q5截止。

网友B:
当电流较小时,因R211的存在,Q5饱和导通,后级得以供电;当电流逐渐加大时,R209上的压降逐渐增加,Q6的基极电位就逐渐下降,到一定程度后,Q6开始导通,于是R211上的电位升高,Q5的导通程度下降,于是输出电流被限制。

楼主:
输出电流被限制了,那怎么起到保护作用的啊?

网友A:
2楼说得不对,不是“Q5截止”,应该像chunyang那样表达,说“Q5的导通程度下降”,或者“趋于截止”才对。

4楼:
限制电流继续增大,就是这个保护作用。

楼主:
噢,明白了,谢谢俩位!

网友C:
天天吹空調鼻子真的不舒服

网友D:
恒流作用,输出不超过7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