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了一下管脚不够用

楼主(2010-12-15):
总线P0^0~P0^7;
控制12864,:RS,WR,LCDEN,三个口。
ADC0804:每片RD,WR,CSAD,三个口,共9个口。
三个锁存器,片选CP三个口。
开关阀到位:每个阀门两个口,共6个口。
输出:开关阀控制,每个阀门两个口,共6个口。
按键:功能键,开阀键,停止键,关阀键。4个口。
共需要39个口。
请问大家还有其他方法吗?
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都不知道你用 的 啥MCu,不够就换MCU就搞定了

网友B:
外抗啊,例如用595等,看情况定

网友C:
也可以用双MCU扩展

网友D:
用48脚的MUC!

网友E:
用STC的LQFP44的,IO足够

楼主:
我用的MCU:STC89C516.
请问CHUNYANG:双MCU的方法?
谢谢。

楼主:
请问:怎样实现串入并出。
因对单片机不是很熟练,请大家指点。
谢谢。

网友F:
串如并出就是用串行通信方式0就可以了,往SBUF中送数据,等待标志位置高....外接支持串入并出的芯片比如74HC164
想你这种用两个单片机是比较节约成本的:
比如说:
让两个单片机进行串行通信是不错的,把输入信号全部接在一个单片机上,把输出信号全部接在一个单片机上
开关阀到位:每个阀门两个口,共6个口    按键:功能键,开阀键,停止键,关阀键。4个口。输入
输出:开关阀控制,每个阀门两个口,共6个口 控制12864,:RS,WR,LCDEN,三个口。
ADC0804:每片RD,WR,CSAD,三个口,共9个口。
三个锁存器,片选CP三个口。
输出信号

网友G:
片选可以不用Io口,直接接地或者高电位,

楼主:
请问:两个单片机怎样通讯。

网友F:
串行通信
比如单片机A与单片机B同是51系列单片机
就是将单片机A的TXD接单片机B的RXD
         单片机A的RXD接单片机B的TXD
将双机工作模式都设置在模式0下波特率设置一样,然后只有一个往SBUF送数据,一个往SBUF中读数据就可以

网友H:
扩展IO芯片 挑一个不就行了

楼主:
如果将3个锁存器的片选都接地或接高电平,那三个锁存器不都成直通了。
那还能起到锁存的作用吗?

网友E:
对于速度不是很快的输入输出(刷新在200us以上),我一般用HC595做输出,3线或4线可以扩展N片,一片8个输出,输入用HC165,3线,也可以串N片,一片8个输入。

网友E:
另外,双MCU的话,你的通讯协议要做好,所以不是上选。

网友I:
可以参考新茂SM59R16A5 48 LQFP包装,功能齐全,IO也足。
http://syncmosftp.gotoip55.com/p ... A5_20100914_SC_.pdf

IO管脚图
http://syncmosftp.gotoip55.com/paper_file/IMSAP-D006_A.pdf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楼主:
请问:coody,怎样实现N片595的扩展,和165的扩展。
请指点。
谢谢。

网友E:
LS,你先下个DS看看。。。。
这里我居然不会贴图,贴过N次都没成功。。。

楼主:
谢谢,先下一个看看,有问题再向您请教。
能留下QQ吗?好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