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选型

楼主(2010-12-15):
请教各位,矿井下电池用什么类型的比较好。初步选定锂锰和锂亚两种。看网上资料有的说锂锰安全,有的说锂亚安全。都搞晕了,哪位专家给说说?

网友A:
锂锰不安全,锂亚不清楚。
锂锰使用不当会发热,短路后会起火。

网友B:
给你个链接,你可以参考下,老T哥的附件中有你需要的答案。

https://bbs.21ic.com/icview-203928-1-1.html

网友C:
你所指的安全是那方面?短路后自身不起火,不爆炸,还是防短路(内置保险)?

安全要从设计入手,以前做对讲机,用镍氢电池组,那个短路了可是会爆炸的,结果俺们在靠电池电极处接了个自恢复保险

网友D:
准确的说,没有哪个电池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