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元急求指点,超声 雾化的问题

楼主(2010-12-15):
    各位大侠,1千块可能少了点,不过我也就这些了,老板逼得急,但实在是从来没做过这些。先说一下条件:
    因最终用的雾化片是个需要定制的特殊频率,所以,我需要大侠指点我这个电路的原理和参数的计算方法并最终调试出来,目前我买到的是2.4MHZ的雾化片,其参数只提供了谐振频率,谐振阻抗,静电容量、机电耦合系数及寿命,手里的工具只有万用表、电感电容测量表、示波器。
我希望达到的目的:
1:您只需说明这个电路的原理和缺陷以及该怎么改进,电容三点式振荡已经明白,
2:你只需说明电路的参数计算方法,具体的工作我来做
3:您只需指点我调试通过2.4MHZ雾化片的雾化电路,保证雾化稳定,
4:我单独计算1.7MHZ的参数,验证1.7MHZ的雾化片也能够使雾化稳定
5:献上我些微的酬金
6:如果可以,最好淘宝交易,你开一个技术咨询的页面,我去拍下,这样大家都方便
7:联系QQ: 455372
原理图说明:
我将电压调整到12V或24V,均无作用,此外,加载不加载雾化片,其频率都没有变化,大约在2.5MHZ和2.7MHZ之间变化,和不同的电路板有关系,调整BU406的基极之后,输出电流可达到0.5A,但是雾化片上的电流仍然很小,始终不能稳定雾化。

网友A:
找awey, 他是这方面的钻家

楼主:
谢谢,终于有回复了,多谢指点
。。。哎,我连怎么找到awey都没搞明白

楼主:
谢谢楼上,着急啊

网友B:
awey是这方面最专的专家。
楼主看看awey的签名。

网友C:
T叔犀利啊

楼主:
多谢tyw,你发的资料我大都看过,可说实在的,对这个电路,我仍然不是太明白,除了电容三点式振荡搞明白了,知道了其等效电路,知道了需要阻抗匹配,其余仍然不甚了了,仍然不知道参数该怎么计算,才能让它和雾化片匹配上

网友D:
找老A,没错

网友E:
谢谢,终于有回复了,多谢指点
。。。哎,我连怎么找到awey都没搞明白
引用 楼主:

进入论坛后右上方个人设定里有短消息,发个短消息请他来看看。

网友F:
我觉得主要问题是输出频率不对
您买的是2.4M的雾化片,但是输出频率在2.5M到2.7M之间,雾化片没有谐振,当然不工作了
楼主需要调节的是振荡器输出的频率,只要振荡器 输出频率正确,雾化片肯定会工作的。
首先,确认晶振是不是2.4MHz的。
然后,由于电容式三点振荡器将晶振看做是一个电感,楼主的振荡器震荡频率高于晶振的标称频率是因为电容C1和C2选取的过小,导致晶振在2.4MHz时表现的电感量不足以支撑晶振谐振在2.4MHz。解决方法就是继续增加C1和C2的容量即可。
最后,晶振还串联了一个电容C4,虽然这个电容是耦合电容,但是尽量将这个电容取值大些,使用高Q值的电容,这个电容在谐振时表现的容抗越小,越有助于降低震荡频率。电容的Q值越大,越容易起振。
如果输出谐波失真比较大,建议楼主在输出端增加一级LC串联谐振回路,谐振频率调谐到2.4MHz

网友G:
1.首先保证你买到的BU406是正品,不然光发热不出力.
2.在BU406基极串个2R2电阻
3.自激电路12V很难雾化,应20V以上.
4.主要C1与C2的值有关,也与布线有关,C1用222试试.减小C2,振幅会加大,但太小的话,谐振频率会跑到高的方向别的频率上.

网友H: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楼主:
雾化片的参数:
谐振频率Ft:  2.45M±0.1MHZ,
谐振阻抗:≦2.0Ω
静电容量:1600±20%
机电耦合系数:>=0.45
当时根据网络上的相关资料的分析,说的是:
1、        晶体三极管T1和电容器C1、C2等构成电容三点式振荡器电路。
2、        C1和电感L1等效并联的谐振频率比工作频率低,其作用是决定工作振荡器的振荡幅度;
3、        C2 和电感L2等效串联的谐振频率比工作频率高,其作用是决定工作振荡器的反馈量,以保证振荡器起振和维持电路的可靠振荡。L2、C2为正反馈元件,其固有频率略高于fc
4、        压电陶瓷片TD具有很大的等效电感,它除决定电路的工作频率外,同时又是雾化器的工作负载。若更换压电陶瓷片TD,无需调整电路其他参数,其振荡器频率也能自动跟踪新的压电陶瓷片的频率而工作。压电陶瓷片被作为了选频元件
      后来赶着看了高频电子线路的选频网络的相关知识,但看也就是看了,明白了Q值等相关概念而已

楼主:
雾化片的频率在2.35-2.55MHZ之间,电路板振荡的输出频率可以调整到2.5MHZ左右,如果雾化片真能选频,那么它应该能自动匹配上,但现在明显是没有匹配上

楼主:
我先照wchuxin 和半个苹果的指点再调整调整,多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I:
谢谢老T叔资料,刚好我也在用超声方面的知识

网友J:
服了 T叔什么资料都有啊!

网友K:
T叔是开图书馆的吧。。。。。

网友L:
雾化片的频率在2.35-2.55MHZ之间,电路板振荡的输出频率可以调整到2.5MHZ左右,如果雾化片真能选频,那么它应该能自动匹配上,但现在明显是没有匹配上 ...
引用 楼主:

你正好想反了.你是匹配他

网友M(2013-07-04):
电感参数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