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中的电流环指的是相电流还是平均电流?

楼主(2010-12-15):
看了很多**,一直认为是相电流,最近发现有些**说是母线电流即平均电流.

网友A:
两个都不是。
这是在矢量控制里面的控制方式。
是电流矢量(直轴,交轴)电流矢量。瞬时值

楼主:
直流电机....忘记说了

网友A:
直流电机,哪里来的 “相”概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会没有相?无刷和有刷都要换相.

网友A:
哦, 这说法要误人子弟了。这么说吧
因为这里的主题是将电机控制。
无刷电机,其实就是交流同步电机,因此控制方式完全相同的交流逆变驱动。存在着相(通常是三相)的电压电流控制。
但是有刷电机,在控制的角度上,不存在相线相电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