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电感电路的电流计算

楼主(2010-12-15):
一个电感,接在运放的输出端,运放接成射随器的方式。运放输入是10K方波,幅度是10V,占空比1:1。现在要计算流过电感的电流。如何计算?

网友A:
贴出图来,否则谁能知道你那个电感另一端接到哪里去了?

楼主:
发不了图,电感另一端接地

网友B:
不考虑稳定性问题,U=Ldi/dt
正半周电路上升斜率di/dt=10V/L,最大值为10V*5us/L
负半周电路上升斜率di/dt=-10V/L,最小值为0
最后应该是一个三角波,没有负电流

网友A:
理想运放(输出能力无穷大),理想电感(没有电阻),电感中的电流是三角波。
电流是否有负值,需要看初始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