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处理器是几核的?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12-15):
有台电脑配置如下图所示:请问,这台电脑可以安装运行Quartus II软件吗?谢谢!

楼主:
楼上什么意思!是配置太低了!应该是

网友A:
相当的老啊,不会是00年的吧
我那淘汰的04年的台式机都比这个强多了。。。

网友A:
不过Q2应该能凑合着跑

网友B:
系统优化一下的话是可用的,慢点而已,菜羊420是3年前最低端的CPU,楼主机器的内存被占用的过多了。

网友C:
用cpu-z一看便知

网友D:
单核,好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