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串口高速波特率问题

楼主(2010-12-15):
我在用STM8S105的串口时,把波特率设为512000,振荡为16M,理论因该UART_DIV设为31.2即:
UART2->BRR2=0xf;
UART2->BRR1=0x1;
但发现数据不对,从示波器上看发出的速度实际上慢得多,后来改为下面参数就对了,这是什么原因了?(内外振荡我都试了)
UART2->BRR2=0xa;
UART2->BRR1=0x1;

楼主:
怎么没人碰到过?

网友A:
看看你的主时钟对不对,可以从CCO脚输出主时钟测量。

另外,检查你的示波器是否准确,是否定期做个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