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到底怎么回事?

楼主(2010-12-15):
我还是把问题概括的说一下吧。一个卤素灯电子变压器,输入~220v50Hz输出~12v35kHz。第一次测输出的交流电压就没有测出来,后经请教maychang等老师得知这个变压器会检测有没有负载,若没有便没有电压输出。我是需要把它改成直流电源的。于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四个FR307整流,330uF滤波7805稳压后又加了一个小电容,插到220V插座上,这边还是测不到电压。是不是把它改成直流电源后还是要加上负载才能有输入呢?我也是自找麻烦,早知道就不买这种变压器了

网友A:
“是不是把它改成直流电源后还是要加上负载才能有输入呢?”
是。

楼主:
用普通电阻档负载行吗?可是还是没电压出来

网友B:
测试的问题,请参考maychang的意见.

楼主:
我还是不懂怎么回事,说到底是我不知道怎么判断问题出在哪里?我就直接用个电阻接在输出端的,我在3L把“当”写成“档”了。

楼主:
我接的就是这么简单,有些细节我也不懂怎么去安排!完全按照教科书的讲法去弄的。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