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手机SIM卡是否是工业等级的

楼主(2010-12-15):
我做的设备要在野外环境下工作,温度可能达到-20℃~-30℃,所用器件皆采用工业等级器件来生产,但担心从移动公司采购的SIM卡为商业等级而影响使用,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一般都是商业等级

网友B:
SIM卡通常为商业等级,低温应用最好做一下筛选实验,-20摄氏度通常没问题,-30摄氏度不能绝对保障,另外的解决方法就是在做机壳绝热的基础上加内部加热,用几个大功率电阻即可。

网友C:
哈哈 如果机器没问题 仅仅因为SIM卡不能用 就杯具了

网友B:
极端条件下加内部环境控制就是了,不要给杯具有发生的条件。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心中有数了,能够做加热处理的就做加热处理,不能做加热处理的筛选以后再用,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