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00V高压6Mhz单脉冲产生电路

楼主(2010-12-15):
最近做超声波探伤方面的一个项目,需要产生800V的单脉冲高压激发超声探头,要求激发可用单片机控制。我试着用三级管搭了一个,但是发现三极管的pnp的耐压那么大的很不好找(不能用铁冒的,最好是TO-220封装的),所以很迷茫。求思路。谢谢

网友A:
想办法改用NPN管就是了。
要脉冲窄,考虑用MOS管。

网友B:
楼上正解,窄脉冲考虑MOS管子,并且800V的管子很多,并不是你说的不好找,另外对你的超声波探伤项目非常感兴趣!

网友C:
MOS管在如此高压下做到6Mhz的开关,只有2楼这种天才才能做得出

网友D:
做过了才知道能不能搞出来,一个今年毕业的三流学校学生经简单指点都可以用个把月做出来1000V 60nS的脉冲电路,没什么诀窍,肯做、碰到个好Boss愿意让他做,前三周就炸了一盒子的管子和其它各种元件。

网友E:
为什么不用变压器?

楼主:
是这样的,就想让800V的高压加到探头上,控制N沟道的MOS管,达到8M的激发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这得有人带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我用N沟道MOS管,前端直接用单片机控制,5V有些低,MOS管有些开启不足。

网友F:
超声探头有这么高的电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标称是400V的,这个探头是项目方自制的,说如果不限体积,他们可以做到800V,所以激发这边也要做到800V

网友E:
如果不管什么电压都直接用半导体驱动,可能会死的很惨。

网友F:
同LS和6楼,同问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改用mos驱动电路驱动力,现在驱动频率上去了,发现mos管又达不到速度了

网友A:
楼主的目的是要驱动超声探头,是否一定要脉冲驱动?6楼的建议值得仔细考虑。

楼主:
项目方要求必须产生这么高频率的高压
回复 网友A:
刚研究明白怎么把图贴上来,Q9作为高压的开关,打开高压后,向电容充电。U4作为MOS管的开关,激发时,只需一个单脉冲即可。Q10导通时,激发的脉冲信号作用在探头上。

楼主:
又犯个错误,粘的图又粘错了。重新描述一下吧。+VS为高压。通过光耦进行导通和关断。
EL7104作为mos管Q5的驱动。HV接超声波探头。当激发时,MOS管DS导通,高压作用在探头上。
现在那个MOS管开关速度达不到。

网友A:
U4、Q9和Q10,我都找不到。

网友A:
“激发时,只需一个单脉冲即可”
一个单脉冲,与6MHz有什么关系?

网友G:
1,MOS开关断开电容与电感连接,接通电源对电容充电,

2,MOS开关断开电容与电源连接,接通电电容与电感连接,电感电容高频衰减振荡,

3,用高频变压器升压

4,振荡频率由电感,变压器漏感,电容决定

5,当衰减结束,重复1-2

彭建学  上海

网友G:
可省去电感,直接利用变压器漏感

彭建学  上海

网友H:
超声换能器一般都是容性的,楼主提供一下数据:多大的寄生电容?这样才有讨论的意义

网友A:
楼主说清楚是单脉冲还是连续的6MHz脉冲,才好继续讨论。

网友H:
单次脉冲好办,直接用一个负阻器件提供雪崩能量,重复的就麻烦了

网友A:
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G:
超声换能器体积大了,自身频响能达到6MHZ,我有点不敢想象。

彭建学  上海

网友H:
一直不看好些贴,是因为了解到超场换能器的静电容是很大的,像雾化器的那种就有几千pF。

探伤用的换能器功率再小,这电容估计也不会小于100pF,600V的电量是6*10^-8库,如果要求10nS的上升沿,那么就需要60A的脉冲电流

网友H:
错了,6A。

但刚才查了一下,静电容都在1000pF以上,因此电流还是很大的

网友A:
如果是单次脉冲,而且对波形要求不很高,脉冲功率不是大问题。

网友G:
雷达用的磁控管频率很高,功率很大,咋回事,我是外行,对无线电不懂。

彭建学  上海

网友H:
那个是电子管。无线电广播的发射机用的水冷射频电子三极管,功率可达100KW

网友A:
老彭:
雷达的磁控管一般不是连续工作的。

网友G:
喔!占空比很小的瞬时功率很大,不是平均功率。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33楼:
没错,磁控管的工作,瞬时功率非常大,大到让阴极“受伤”,然后在关断期间恢复。
微波炉里面的磁控管,是连续工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单脉冲的频率

网友H:
老天爷,就不能详细点?单脉冲的参数有:脉宽、脉冲上下沿的过渡时间,另外还要提供超声波换能器的静电容

楼主:
开始作用在探头上的高压为800V,然后迅速下降到0V,再上升到800V。拉出这么一个方波出来。这样这样一个波即可。宽度为80nS。

楼主:
回复 网友H:
您指的是探头吧。探头不是我们做的。当时项目方说激发电压800V,电流达到100mA即可。探头的参数我们拿不到。

网友H:
37-38楼的条件,没有讨论价值了

网友I:
能工作于6M的MOS管很多,看看技术手册

网友H:
那你找一个来看看

网友J:
能工作于6M的MOS确实不少
但工作在800V 6M的MOS管应该不多

网友H:
远远不止,其它的条件是:
1,可驱动1000pF级的容性负载;
2,tr/tf均小于8nS(满足边沿各占脉冲宽度的10%);
3,提供50A以上的单次脉冲电流能力
4,MOS的dv/dt > 75V/nS

网友G:
高压大功率MOS 频率高不了!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MOS的开启电压建议使用到15V左右

网友K(2011-08-30):
楼主您好,我也在做超声波发射电路,也是要高压200v-600v驱动超声波探头,现在还没找到什么好方法,楼主您有经验,能给指点指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