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校正控制器比较 SN03A和SA7527

楼主(2010-12-15):
(无正文)

网友A:
建议分析芯片数据手册首页的介绍,基本可判断其应用范围

网友B:
SN03A没用过
SA7527空载电压过冲很厉害,30%左右,不好解决

网友A:
IC如果有这问题,那是要回收赔钱的

网友A:
原因:PFC母线电压380-400V, 业界是承认的,大家都只用450VDC电容。谁家推出一颗有30%过冲,那电压500V才过压保护,必须用极昂贵的630VDC系列电解,而又不理先说明,那不赔钱就关门吧,以后没人敢用你家的IC

网友C:
各有各的好处,仔细对比一下资料就知道了.

网友D(2011-03-11):
昂宝的SN03A芯片我们用的比较多,18W的T8  22W的adapter都是用这个芯片。之前我们对7家芯片厂家作了对比,评判出了等级和各自的优势,下次可以发个你参考下。

网友E:
我用7527比较多,感觉还不错,用在LED驱动中调试好参数还是不错的。我们公司现在80%的电源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