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牛们帮忙改进个电路。

楼主(2010-12-15):
我最近在参考一个电路,如下图,感觉他的电路占用I/O口太多了,
只是分离出两路信号,没必要占这么多的I/O吧
我想只用一个I/O,不知道行不行
请大侠们帮忙指点一下,提出点建议。
谢谢了。

网友A:
1个I/O,是不能独立控制两路信号的。至少需要两个I/O。
图中电路功能包括拉高,拉低以及断开这3种工作状态。如果这3种工作状态都需要有,那么又需要2个I/O。
这样算下来,4个I/O是必要的。

网友B:
如果是二选一的电路,用两个IO或一个IO加反相器也可以做到,但楼主的电路看起来是为了提高通道的隔离度,用了4个模拟开关。

图中的U3B控制端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