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版,STM8L152R6 SWIM与BEEP共用

楼主(2010-12-15):
请教香版,STM8L152R6 SWIM与BEEP共用,使用BEEP功能后调试会不会不方便?还有,LCD SEG脚位不连续使用可以不?因为中间COMP2用到的脚被LCD脚占用

网友A:
为什么说使用BEEP功能后调试会不方便?

LCD SEG脚位可以不连续使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BEEP在Option byte中设置成第二功能BEEP后,因为SWIM也是这个pin, 会不会调试不了或者烧程序烧不进?

网友B:
不会的,调试器、编程器会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BEEP的输出最好用4k7以上的电阻隔离,不要影响SWIM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