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ADV7123是真的?

楼主(2010-12-15):
在网上找到了两种版本的ADV7123 pdf资料,如下图所示:
其中一个是CMOS, 240 MHz,另一个是CMOS, 330 MHz,哪个是正确的呀?
谢谢!
图一:

图二:

网友A:
AD官网上去找。

楼主:
www.analog.com上找到了ADV7123:  330 MHz、三通道、10位高速视频DAC  ,但也找到了ADV7123-EP:  170 MHz。看来ADV7123 的throughput rate有多种。呵呵

网友B:
都是真的,型号尾缀不同,参数就不同。

楼主:
谢谢楼上老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