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阻性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0-12-16):
如上图1,是一个理论的模型,一个电阻并一个电容,在a, b两端加电压Uab, 现求得总电流Ix,Uab和总电流Ix之间的相位差Dph,并通过AD采集了总电流Ix的数据,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总电流Ix的数据波形来求出电阻支路的Ir电流的波形数据?

楼主:
香主如果有空帮忙看看!3Q!

楼主:
自己顶起来,大牛们哪儿去了!

网友A:
不要问我教科书上的内容,:lol

楼主:
香主,这并非全教科书上的东西,上面只是个理论模型,对于实际的情况,这是一个黑盒,对于一个
理想的正弦函数,通过这个黑盒后可能产生高次谐波,也就是这个黑盒本身可能产
生高次谐波,因此只能通过检测的全电流来定性分析阻性电流,大多数地答案都是已知电压,电流,相角,
可以求出电阻,然后Uab/R得到波形,这对于理论是正确的,但这得出的不是真实的阻性电流波形,这里真实的数据只有1个 Ix!!!

楼主:
因此如果版主有啥好的方法,还请不吝指教,这个问题已经卡了好几天了!
各位高手如有想法请帮帮在下??3Q

网友B:
这个模型有问题,因为输出电压为Uab的电压源不可能没有输出电阻,所以模型应该再串联上一个等效输出电阻。

网友A:
香主,这并非全教科书上的东西,上面只是个理论模型,对于实际的情况,这是一个黑盒,对于一个
理想的正弦函数,通过这个黑盒后可能产生高次谐波,也就是这个黑盒本身可能产
生高次谐波,因此只能通过检测的全电流来 ...
引用 楼主:

噢,我没有学过这种东西,还以为是教科书上的东西呢?  抱歉,抱歉,:L

楼主:
ShakaLeo
不好意思可能表述有问题,Uab为两端的电压值,并不一定是电压源,但这不是问题的本质,只是想通过全电流和Uab求出阻性电流?
也许是问题描述的不清楚?下面我再说下?
我是想通过Ix测量数据来定量分析阻性电流的波形,而不是想用A*cos(wt+ph0)之类的求法,不用这种方法的原因是此方法是在无其它次谐波的理想情况下,唯一含有各次谐波信息的数据就是实际采得的Ix,因些必须通过Ix来评估阻性电流才是合理的!抽象成数学上也可以说是Ix是一个离散的序列,而需要将这个序列进行正交分解,而分解量在Uab这个序列的值也就是相应的阻性电流,也就是把Uab的起始相位作为Ix分解的X轴,可异在下数学太差,实在不知这种算法如何实现!
恳请各位大牛点拨??
以上只是个人之见,若有错误别拍我啊!!!:)

网友B:
ShakaLeo
不好意思可能表述有问题,Uab为两端的电压值,并不一定是电压源,但这不是问题的本质,只是想通过全电流和Uab求出阻性电流?
也许是问题描述的不清楚?下面我再说下?
我是想通过Ix测量数据来定量分析阻性电 ...
引用 楼主:

Uab信号的输出电阻在这里是很关键的,假设Uab信号的内阻是0,那么在刚加上这个信号的时候流过电容的电流就是无穷大,这种情况在实际中是不太可能存在的,所以Uab信号会有一定内阻。
其实流过电阻的电流Ir很容易算,测出电阻两端电压,然后除以阻值就行了。但电阻两端电压不会是你所加的信号Uab,因为受到信号内阻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里不能直接用公式U/R去求阻性电流,LS可以仔细看下上面的说明!!

网友B:
回复 网友B:
这里不能直接用公式U/R去求阻性电流,LS可以仔细看下上面的说明!!
引用 楼主:

用公式I=U/R来计算电阻的电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估计没人敢怀疑欧姆定律的正确性吧?只是公式中的U不是你所加的电压Uab,而是实际测得的电阻两端的电压。

楼主:
首先这是个黑盒,是一个非线性的系统,系统本身可以产生其它次谐波,可以这样理解,如果U为一个单次无失真的正弦信号,则经过这个系统后的电流将含有大量的谐波成分,也就是说U的相位和阻性分量的相位也将有一个相位差,因此单纯的利用U/R来得到阻性电流的幅值特性是不可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可以想下,单次谐波的U经过这个系统后,Ir的成份中含有其它次谐波,也就是Ir将不再是一个很好的正或余弦函数,而是一个畸变的信号,而如果你用U/R得到的幅值波形,只是将U信号等比例放大或缩小!!

网友B:
回复 网友B:

还可以想下,单次谐波的U经过这个系统后,Ir的成份中含有其它次谐波,也就是Ir将不再是一个很好的正或余弦函数,而是一个畸变的信号,而如果你用U/R得到的幅值波形,只是将U信号等比例放大或缩小!! ...
引用 楼主:

既然是非线性系统,又不想近似地把它看做线性系统,就不能画一个线性系统的图来等效。本身你的表述就有问题。

网友C:
这个去找找《电子电路原理》,讲述得很清楚的!楼主很深究,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