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324负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0-12-16):
本人想利用单片机DAC输出一个正电压来调节LCD的对比度,但是这个对比度电压VEE时负电压,-20V左右;想利用LM324做一个反相比例电路,从而调节对比度控制电压VO;请问,将VEE连接到LM324的负电压上,而正电压接地,可行吗?

网友A:
LM324可以构成反相比例电路,但楼主这句“正电压接地”无法理解。

网友A:
楼主,最好是把你的设计贴出来。

网友B:
说明说上说是单电源供电时3到32V,分开供电时为正负16V,像你这样供电的话理论是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实际的效果如何你要自己试一下,可能会挂

网友C:
应该没问题。但这个反比例电路的工作点不能是地电位,而要比地电位低一些,如果输入量是直流信号的话,输入输出就不会完全成比例。

网友D:
可以使用单负压供电,但要注意输入、输出的参考点都是负压。

网友E:
楼主是不是想说如果你的供电电源是-15到0V你想把324的VCC接到0V上,VSS接到-15V上面?
如果是这样可以是使用的,就是要注意输入

楼主:
是的,VCC接0V,VSS接-20V;平时我们用运放不都是单正电源供电吗?现在想单负电源供电,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上图2V是想用单片机的DAC输出,24V是单色液晶屏的VEE负压,输出想接到VO,这样如果可行,就能用软件来调节对比度了;以前用过类似的,只不过屏的对比度是正压。现在想知道,LM324能不能单负电源供电。

网友F:
看看324内部结构,看看能不能正常偏置,觉得应该可以。

楼主:
高人们说一下啊,到底可行不可行啊?主要是不想用电位器调对比度啊!

网友D:
前面不是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么?行,注意输入范围就是。

网友G:
大家都说了要注意输入范围。
如果输入接近0V,建议VCC接+5V,VSS接-24V。
正负电源不要太死板,只要输入和输出在合理范围就可以。

网友:
都利用单片机DAC输出了,就应该利用脉宽调制来调压,再利用电容和2极管生成负压.
LCD的负压电流很小,可以带动.
我做过,但是不可调的,是直接利用开关电源的方波来产生负压的,造价最低.

楼主:
LS能给个具体电路吗?

网友H:
16楼正解,
8楼的电路在实际应用中是错误的,实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