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OP44 封装

楼主(2010-12-16):
哪位前辈有TSOP44的封装尺寸资料,麻烦上传一下,谢谢!也就是那该死的IS61LV6416的芯片封装!

楼主:
哎,都没用过啊,我在官网上找到的,第三方网站不行啊!

网友A:
安装你的PDF画封装,别偷懒。

网友B(2015-11-30):
引用 楼主:
哎,都没用过啊,我在官网上找到的,第三方网站不行啊!

666     找了一晚上这个

网友C:
IS61LV6416的芯片封装库,派尔library设计平台应该有 ,可以过去搜索搜索。

网友C:
直接在百度 搜索  88E3082 datasheet,就能找到,或者到我们的21ic 的datasheet库里面也应该可以搜索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