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stm32f103rbt6出错,求助

楼主(2010-12-16):
买的一块开发板,去年玩了两个月,随便怎么搞,都没有问题,今年有个项目想用这个芯片,想先在这块板子上验证一下某些功能,结果就下载进去一次程序就再也下不进去了,使用的jlink v7,已经下载进去的程序一直能够正常运行各种设置如下:
点击debug,出现下面的界面
再点击确定,是下面的界面

楼主:
非常感谢,把设置改成j link/j trace也不能成功,提示图片略有不同,不管是download还是dubug都不行,使用j link带的那个命令行提示工具还是不行

网友A:
是不是芯片型号不对啊,我看错识提示和RAM,FLASH有关。

网友B:
是不是加密了呢?

楼主:
谢谢,型号应该没选错,如果是加密了应该怎么处理?
我的开发板,去年玩了几个月,今年拿给一个学生用,就下载进去一次就成这样了,我再拿过来也搞不定了

网友C:
设置BOO0=1,BOOT1=0,复位一下,工作到串口引导程序模式,用ST提供的工具解除保护就行了

楼主:
楼上,我搞定以后再来重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