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通变换器

楼主(2010-12-16):
现需要一个磁通变换器,但在市面上没看到有卖的,大家有了解的吗,资料或者相关信息都可以告诉我,谢啦!高手见多识广,不吝赐教啊!

网友A:
“磁通变换器”?

网友B:
这个名称怪怪的,改叫电磁脱扣器更明了

网友C:
看了功能才发现,这个名字。。。
是哪个傻鸟起的啊

网友D:
设备名称是不能随便乱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了下电磁脱扣器,它提供短路保护,跟磁通变换器是两个概念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这个,没错,电磁脱扣器提供短路保护,磁通变换器相当于单方向的极化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看到的是什么功能?交流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针式的?用在断路器里面的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F:
跟漏电保护器差不多的功能
原理不同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磁通变换器本身不具有保护的功能,只是在脱扣器当中作为一个执行元件,给它一个电压来脱扣,仅此而已;漏电保护器是一个整体,本身可以实现漏电保护的功能,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把磁通变换器装在漏电保护器里面来使用,个人观点。

网友C:
回复 网友F:
了解……
只是没看到他在别的地方还有应用,就直接用他的名字代替脱扣器了
谁找到他在别的地方还有应用的?
分享下

网友B:
电磁脱扣器,是电磁力驱动的脱扣器的简称,多着呢:
1,驱动线圈可直接串在控制回路中,起过流及短路保护;
2,驱动线圈可并在供电电源上,起过压脱扣;
3,驱动线圈可由控制电路控制,起到声、光、热脱扣
......

网友G(2012-10-21):
磁通变换器是电子部分与机械部分的连接器件,在低压电器ACB、MCCB、CPS上广泛使用,尚没有相关标准出台,没见过有卖的,都是各家公司自己制作的,配合电子脱扣器、漏电脱扣器、智能脱扣器一起卖的,应该买不到的。

网友G:
基本功能为:线路检测到故障(短路、过载、漏电等)时,由电子电路控制电容放电,产生电流触发磁通变换器,磁通变换器动作驱动操作机构实现保护。
特点:一种功耗极低的驱动装置,现在都是永磁储能型,由外部机构运动储能,永磁系统保持(不耗能),极小电路能量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