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火灾报警器的吗?进来帮忙指导一下

楼主(2010-12-16):
(无正文)

网友A:
火灾报警器是啥?
火前火后?
烟感?明火?
这些都要想清楚。。。
减少误报是算法和实际环境的事……
无线传送是成本和实际环境的事……

楼主:
烟雾加CO,在第一时间判定是否发生或即将发生火灾,给予最及时的报警~

网友A:
烟雾加CO是判断是否已经发生了……

楼主:
嗯,对~呵呵~~
这些传感器有没有直接出数字信号的?方便点~

网友A:
貌似没有……

网友B:
我以前做的是烟雾+温度,CO传感器太贵,信号检测部分都是模拟信号的,采运放放大即可

楼主:
还必须低功耗,因为装上去了不可能经常换电池嘛!~有具体型号吗?

网友C:
光电探测,前向,后向探测,还有暗室的设计,这个探测技术是有专利保护的,
前向探测:有盲点,不能探测白烟
后向探测:结构设计难度高,有专利保护
这个题目不是一般的大
相关厂商:赋安,海湾、利达,松江,EST,UTC等等

你这个题目的重点应该在考察无线传输部分,而不是火灾探测技术,火灾探测技术不是一般人能搞出来的,它涉及的灵敏度、探测烟雾种类(行业称为4把火),暗室设计、结构设计、功耗等等

如果没有毕业设计没有强制要求使用烟雾探测的话,可以考虑使用温度探测,使用热敏电阻作为传感器
一般很少使用烟雾传感器,几大厂商都是光电探测,
基本原理是:
发射一束光,接收端去接收这束光,光在遇到烟雾粒子会产生反射,在光物理学上有全反射、漫反射,不同波长的光还能产生折射,等等,相当复杂
接收管的位置不同的探测技术,就分为前向探测,后向探测,侧前向探测等等

无线部分,可采用2.4GHz的的模块,

网友D:
可以把工廠的拆開看看吧,工廠的不是你要那麼高級的,我覺得是可以參考的

网友E:
无线还要组网,zigbee吧,TI的方案

传感器不好找,便宜的都是需要加热使用的,电池几分钟就完了

网友F:
直接找个数字量烟雾传感器做烟雾检测吧.输出是是开关量,单片机直接接收.

网友F:
如果单片机有AD,也可有用光电对管来实现烟雾的检测,否则的话就要用运放来检测阀值是否达到.

网友G:
毕设题目又不是要拼量生产,可以采用或参考现成的探测器和无线模块,但是低功耗的很难找,如果不要求低功耗就比较容易了

楼主:
直接找个数字量烟雾传感器做烟雾检测吧.输出是是开关量,单片机直接接收.
引用 网友F:
有数字量输出的吗?推荐个吧~~

楼主:
无线还要组网,zigbee吧,TI的方案

传感器不好找,便宜的都是需要加热使用的,电池几分钟就完了
引用 网友E:
SimpliciTI是不是能简单不少啊?
我找了一下,TP-2CO传感器是常温型的,据查是一块钱一个,呵呵~不知道好不好使?

楼主:
如果单片机有AD,也可有用光电对管来实现烟雾的检测,否则的话就要用运放来检测阀值是否达到.
引用 网友F:
打算用MSP430做,带12位AD的~~
OP231和OP801SL好用吗?我看了不少方案用的是这个,不知道安装和外围电路会不会很复杂?  ~~

楼主:
毕设题目又不是要拼量生产,可以采用或参考现成的探测器和无线模块,但是低功耗的很难找,如果不要求低功耗就比较容易了
引用 网友G:
考虑过,呵呵~但我真把成品的火灾探测器和无线模块搭一下交上去的画肯定过不了的,论文也没啥写的了。。。

网友H:
带数字量输出的烟雾探测器市面上有不少,不过多数是需要供电,负载电流50-60mA,你现在要求无线传送,怕是没办法直接应用。论文是要有侧重点的,你这个题目又有烟雾、火警探测,又有无线组网,还要有低功耗保证,要在论文里都说清楚也不容易。

楼主:
论文是要有侧重点的,你这个题目又有烟雾、火警探测,又有无线组网,还要有低功耗保证,要 ...
引用 网友H:
金玉良言啊!我应该找出重点的来做~~

楼主:
我也只是想尽力做到最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