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CAN等专用SRAM问题

楼主(2010-12-16):
STM32F107的手册上说CAN具有512个字节的专用RAM,USB具有1.25K的专用RAM。我想请问下这个专用RAM是各个外设自带的还是从芯片SRAM部分划出来的,我的理解应该是片上外设自带的吧,不知道对不对,恳请指正。

网友A:
自己看看地址分配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问之前,我也看了下datasheet中memory map那部分,没有发现有专用的CAN和USB的映射地址部分,只有他们的寄存器地址映射,同时在香主的提示下,我翻看了下USB部分的寄存器,发现在OTG_FS设备IN端点发送FIFO长度寄存器中的0到15位是存放的IN端点发送FIFO在RAM中的起始地址,这样说来,所谓的1.25K专用USB数据RAM区也是从属于芯片中SRAM的。
是这样吗?恳请香主赐教。
另外,这个专用二字如何理解,这1.25K又是如何得来的。

谢谢香主

网友A:
哈哈,找不到专用的CAN和USB的映射地址部分,说明它们不在系统SRAM区域,所以说是专用的,就是说其它模块根本看不到这个专用RA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香主赐教